全自动阳极氧化上下料机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4-01-24):
我有个课题,是电子产品外壳需要做阳极氧化,客户要求产品采用全自动方式上下料,每次同时装取8个产品。图中红色部分是可以卡住产品的接触面,请教大神,这个上下料和挂具机构如何设计更好?

网友A:
你都不仔细说一下整个生产过程,怎么设计?

网友:
有啥具体要求没,可说说的详细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仔细说一下整个生产过程,怎么设计?

这是独立的设备,不是在线式的,只要能一次性安装8至10个产品安装到挂具上即可

网友:
描述很很模糊。。。
如果挂具可以上下移动,通过排列的吸盘就可以把多个工件放到挂具上,再把挂具向下浸入电解液。

网友:
方法很多,呵呵

网友:
先确定工件在电镀槽中的方向,再想挂具方案,如果能规则地平放,利用吸盘加气缸就可以堆叠上料。

网友:
你们是生产iphone外壳的啊?

网友:
每人送一个苹果5s,咱们一人给你一个方案,合算吧?

网友:
LZ还是学生吗?

网友:
找个表面处理厂看看,会有思路的!

网友:
个人觉得需要先确定是否摆放整齐,这直接决定了采取的悬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