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这张图中的标注规范吗?

楼主(2014-01-24):
下视图中的标注是不是规范?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图中的右视图有什么作用?俯视图最下面的板子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右视图有什么作用?俯视图最下面的板子有多长?

右视图没啥作用,就是感觉三视图看着好看点,
图中的尺寸是proe自动生成、我稍加改动做出来的,

网友B:
还行吧,站在加工者的角度,看着图能把零件做出来就没问题

网友C:
我们这边板金就要加个展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吧,站在加工者的角度,看着图能把零件做出来就没问题

用的是Q235的材料,图中一处折弯半径是3mm(小于料后5mm),这样会不会撕裂呢?
图中这个件加工起来难度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板金就要加个展开图。

用的是Q235的材料,图中一处折弯半径是3mm(小于料后5mm),这样会不会撕裂呢?
图中这个件加工起来难度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宽高,厚度,材质,表面处理

展开图

展开图必须要吗?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走的啊

网友:
这样标感觉有点怪怪的,楼主把这个零件成型后的总高度给一下吧,不然钣金师傅按自由公差,每一个角度稍微有那么点出入,最后折出来的可能就不是楼主想要的那个样子了。

网友:
这种零件其实怎么标工人都难看,因为折后就没办法准确测量。我觉得这种零件要给准确的展开图,图上标注折弯线和角度,工人按展开图下料,按折弯线尺寸角度折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Q235的材料,图中一处折弯半径是3mm(小于料后5mm),这样会不会撕裂呢?
图中这个件加工起来难度 ...

可以做,建议板子不要太厚,要是受力允许的话。

网友(点评):
这个件承受的力比较大,再薄就影响强度了 16的孔要穿一个螺栓,要是折弯半径变大就要影响孔的位置了

网友:
看楼主的尺寸都没有公差,如果没什么特别要求的话这样话没什么问题,但是不同批次产品可能做出来差别会比较大,最好能有展开图便于加工。

网友:
这种钣金件的标注确实是很烦的!

网友(点评):
直角折弯相对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Q235的材料,图中一处折弯半径是3mm(小于料后5mm),这样会不会撕裂呢?
图中这个件加工起来难度 ...

可以刨坑后折弯,R3也没问题,至于展开图得看钣金厂没技术员,有的小厂 不会展开你就得提供展开图

网友:
Q235最小半径一般大于料厚的一半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钣金就要看折弯工艺

网友:
学学钣金工艺吧,对尺寸标注有好处,比如先折弯,还是后冲孔,是一次折成,还是几次,不过你这个公差,粗超度都没啊,图框也要有,这样比较美观,线粗细也不是很明显,按制图标准做比较正规,标的感觉挺好

网友:
把不相关的线去掉吧,看得怪怪的,还有再标个长度、高度的参考尺寸会好些

网友:
折弯件应有展开图,其次其中有个图没有起到任何做用

网友:
折弯内3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最上面一刀12应该做不出来,最好是放大点,或者留有工艺边折弯后再去除。

网友:
最大外形尺寸都没有。

网友(2015-02-07):
基本的三维尺寸都没有看到啊!

网友:
这个楼发言的基本没什么人懂钣金的

网友(2016-08-30):
其实来学习的

网友(2016-09-29):
1、粗糙度问题。2、尺寸不全,无法加工。做好图,有时间的话 ,按照你的二维图纸尺寸画三维图,画得出来就可以,画不出来就是尺寸不全或者尺寸错误,重新检查标注。

网友:
添加一个总高就好了,这只是给折弯看的。
至于5T板 折弯内R 选用25V下模折出来差不多就是3,因为料比较小  是能折起来的。最后12的那一段要延长点 折完后再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