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切削中的扎刀问题

楼主(2014-01-24):
在书上看到的,比如钻通孔时,钻通的瞬间时由于进给量突然减小,会出现扎刀现象,请问这个怎么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请教大侠们给解释下。

网友:
径向受力不均,偏斜。还有更常见的,就是退刀走错方向,

网友:
钻通的瞬间时由于进给量突然减小

是增大,
因为孔要通时,轴向抗力突然减小,而这时你手下压的力(台钻)如果没随之减小,那么进给量就突然增大,钻刃扎刀。

网友:
说白了,切料时料软一下扎深了,让料把刀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