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采用的是扭簧,感觉不理想,有何更好方案

楼主(2014-01-24):
请问
一轴上窜一转筒,在用手转动转筒时,有阻力,且在转动时需要外力,如果一放手,那么转筒自动回位。但当转到小于360度左右时,无任何阻力,此时再放手也回不去,当用手再向原来的方向反方向一推时,便可复位。

请问各位同仁

这是什么机构,或有好的解决方案没有,我现在采用的是扭簧,不套在轴上用,但总感觉不理想。

网友:
貌似没有更好的了,因为你的是转动形式的复位,所以扭簧是最好的选择。
要么你就用气缸吧,自动复位。

网友:
和扭簧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种结构不是离合器就是扭力限制器,你能说说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图文并茂吧,更直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