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盖气门导管孔的加工,求理想寿命和刀具材质

楼主(2014-01-24):
气门导管孔通常是粉末合金材质,但是没有具体的牌号,很多工厂用PCD加工,但是又觉得寿命不长,大家有没有通常的寿命推荐,我们的金刚石只能加工200米左右,寻求理想寿命和刀具材质。

网友:
pcbn刀具可以较好的解决

补充内容 (2014-1-25 13:05):
导管孔一般都是灰铸铁球墨铸铁或者铁基粉末冶金,pcbn确实还是比较适合加工的,但是导管孔太小,不太好加工

网友(点评):
能否提供具体案例?

网友:
如果按二楼说的用PCBN,感觉应该是比较合理!

网友(点评):
版主有相应案例吗?我用过金属陶瓷干过粉末冶金,车削。推荐过金刚石,客户嫌贵,哈哈。

网友:
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是蓝职的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先把材质搞清楚这样更有针对性

网友:
美女,在俺这边的  缸体、盖线   上不是用了这把刀吗?

网友:
导管孔、座圈孔精加工是玛帕的专长。
玛帕的刃口寿命大概是4800个孔吧,大概700~800个孔需要调整一下刃口。

网友:
发动机气门导管孔加工多用合金和PCD刀具,CBN的倒是少见到用哦!

网友:
现在流行的就是玛帕的HFS系列。用PCD加工,根据终端客户的导管粉末冶金材质不同调整。总体而言用PCD的加工铁基和铜基的比铸铁类效果好

网友(2019-04-07):
CBN不适合做铰刀的,一是PCD,二是硬质合金涂层,目前暂时没有第三个方案。

网友:
发动机导管孔刀具压铸后用PCD 加工导管,CBN 刀具加工阀座倒角,目前国内的刀具厂家在压铸前和压铸后都可以完美替代玛帕和LMT ,就看主机厂敢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