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开展了焊接技能大赛,求指导!

楼主(2014-01-24):
       最近公司都开展了焊接技能比武大赛!要求要立焊!仰焊!但是我们平时都用的平焊!用混合气体保护焊1.2焊丝!
跪求立焊的手法和焊接电流电压!和仰焊的手法和电流电压!在这里谢谢师傅了!

                                      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可能谁指导一下就可以参加比赛的,立焊,仰焊都必须学徒,并且都不是一年能学会的,立焊讲究往上去‘贴’,仰焊讲究‘吹弧’,电流控制特要手艺,

论坛应该没有谁是玩这个的,最多是一般平焊,现在的工程师会平焊的也寥寥无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可能谁指导一下就可以参加比赛的,立焊,仰焊都必须学徒,并且都不是一年能学会的,立焊讲究往上去 ...

能讲讲仰焊的吹弧吗?立焊我还行!只是气体保护焊的仰焊确实没焊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讲仰焊的吹弧吗?立焊我还行!只是气体保护焊的仰焊确实没焊过!~

哈哈,大虾,俺也玩不了这个,俺以前做工程现场监督,平焊还行,其它都不行,只是看人家玩,学了个皮毛,哈哈,假如学徒,起码学一年,

网友:
新华书店找焊接手册看看立焊仰焊区别在电流手法。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看书不可能有手艺,只能有技术,你觉得看书能学会开车、骑车?这是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俺是先看书在实践的,起码我知道想焊好应该怎么努力。不用到处问人,呵呵。自大啦。。。。

网友B:
除了横焊,竖焊,仰焊的区别,还需要根据板材的材质,以及板厚,来调节出匹配的电压电流,这需要你不断的练习,不是光靠看书或是别人告诉就可以掌握的,还有其它的一些细节,比如气体的流量,焊枪的角度,焊接的速度,有些时候还需要预热,这些细节对最后焊缝的成型也都有影响,这些只能通过不断的练习才能掌握,熟能生巧,没有捷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可能谁指导一下就可以参加比赛的,立焊,仰焊都必须学徒,并且都不是一年能学会的,立焊讲究往上去 ...

大侠,我学了一个月氩弧焊,焊接不锈钢。电焊不太会。

网友(点评):
你这个必须要学徒,没有其它捷径可以走,学手艺必须有师父带,我是搞设计的,玩总体,遇到好手了,捎带学点,普通电焊会,特殊的就不会,这就是没有手艺,但我不是玩手艺的,你假如想玩手艺,必须拜师学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横焊,竖焊,仰焊的区别,还需要根据板材的材质,以及板厚,来调节出匹配的电压电流,这需要你不断的练习,不是 ...

我其他的比如电焊气体保护焊的水平都还不错!只是竖焊和仰焊以前很少很少接触!!所以对自己有点没有信心!就想知道手法和电流电压的调节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我学了一个月氩弧焊,焊接不锈钢。电焊不太会。

真诚谢谢大侠,我是做自动化的,简单的,还不是您所说的好点的,希望每天学习一点,在追寻您的路上,最敬重的就是您了。

网友:
确实需要时间积累经验,手艺活吗!
9 E$ C$ G  a3 y& l3 v立焊容易出来大疙瘩,仰焊小心自己别被烫着,

网友:
用机械手来焊吧,哈哈,,新年快乐!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找个焊培,扎扎实实的学几天,然后再回来练。

网友(2014-03-21):
建议看看《焊工技能培训教材》

网友(2014-04-27):
以前在烟台的一个造船厂工作过,船的分段,还有海洋工程的分段比较大,一个大约有几百吨,所以不可能把分段的位置反转,也就造成了大量的立焊,仰焊也是不少,公司的焊接工百分之七十都能进行这样的操作,而且焊后成形漂亮,而且还要做UT检测。这样的技术不是非要一两年的经验才能达到的,公司组织的培训,立焊仰焊共五个月就搞定了,然后实践一两个也就OK,关键是电流电压的调节和手法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