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rMnSia不进行热处理的话,还不如45号钢,怎么理解?

楼主(2014-01-25):
如题。

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做什么零件用

网友:
比较的条件?

网友:
看用处,两种都是调质钢,一般出厂都是正火处理,不调质,30CRMnSia含碳量低,可能强度比45会稍低点,价格应该贵的多,所以综合会不如45,但不调质机械性能和Q345差不多,而焊接性能较差,所以看你使用的场合,一般结构件就用q235,

网友:
这个应该和拔毛凤凰不如鸡的理解一样吧。。

 都是中碳钢,35crmnsia如果和45钢做一样的调质处理,35的力学性能应该更好,但是如果只做了正火,而45钢做了调质,相比之下应该45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