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刀式自动车床最多能装几把车刀?

楼主(2014-01-25):
有一个工件的工序是;车外圆---切断---钻孔---铰孔---车槽---钻孔---挖沟槽---抛光。工件的材料是优质合金钢,工件小。能用走刀式自动车床吗?工件的孔比较多,能一次钻2个或3个吗?一台走刀式自动车床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切断??六角车有发言权,,,,,,我组合刀具只是用过,小轴承压盖,灰口棒料,

网友:
兄弟?你了解车加工不?都不好怎么回答你,问题问得太外行

网友:
你如果想用自动车床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你这种活如果想一次性完成的话是必须用专用设备,或者买一台进口的多轴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价钱嘛,你懂得,建议分多道工序,做钻模工装;做工装或者有其他疑问可以直接联系我。。。13523928220,专业夹具工装制作

                                                                                                    -------------      崔   生

网友:
不知道切断了以后的工序怎么安排,夹具是什么样

网友:
最好是能上图纸,有些刀可做成复合刀具。

网友:
你这个要求的走心机 国产的大概20多万吧 再便宜的没见过了  当然选配很多 选多了机器也不便宜  国产主要是西安和南京两家做的比较好。你可以拿图纸找他们去看机器和配置。进口的话西铁城的就不错了,价格也不是太夸张,效率啥的很高。下个月CCMT应该有现场切削,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