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低版本不可以打开高版本

楼主(2014-01-25):
Solidworks低版本不可以打开高版本,请教下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的高招么?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等解答。。。不行就装个高版本

网友:
传说2012SP5是可以打开高版本的,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
能打开,但不能编辑,有个P用,解决之道就是安装高版本

网友:
solidworks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办法好像是,将文件转为igs或stp格式,然后就可以在低版本打开了。但是这样打开有个缺点——不能进行再编辑,只能看。最好的办法同楼上——就是安装高版本。

网友:
安装高版本的Solidworks对电脑的硬件要求是很高的,一般说的低版本的均是在XP系下的,对于2013或2014的SW都是在WIN7系统下的,而且还是64位的,以前的电脑主机肯定是要换了。不换的话就是能安装进去,但也无法正常运行的,更谈不上做图纸了。

网友:
没办法。只能重装

网友(2014-02-27):
2006版本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