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设备,要求同时加工槽口

楼主(2014-01-25):
图片在附件里面,要求同时加工槽口

网友:
楼主,你的很多前提条件没有说出来,根据你的问题我提出一个建议:做个非标加工机器;如果可行的话,就这么做,不可行的话就说全你的附加条件。

网友:
见过精密等离子切割吗?加一个分度头

网友:
要求都没有说,可以冲,铣,线割,激光,做个机器安装个大锯片锯,当然还能锉刀挫出来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
图像也不全面,安三视图的方法各拍一张,将技术要求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