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标刀片,沉孔母线为圆弧形,匹配的紧固螺钉角度怎么设计(计算)?

楼主(2014-01-25):
请教:非标刀片,沉孔母线为圆弧形(附图1) ,匹配的紧固螺钉角度给多少合适?怎么设计(计算)?还是也最好设计成一样的圆弧形?

附图1:刀片形状

附图2:

附图3:

附图4:

网友:
先找螺钉吧,,,,,,,,,

网友:
个人建议,刀片的外部形状和相关尺寸等可以非标,但是刀片的锁紧孔和相关角度还是参考标准的来吧。毕竟不可能为了非标刀片再去搞非标螺钉吧。

网友(点评):
刀片是厂家给设计好的,我们不专业,不怎么敢动

网友:
这个没仔细观察,首先要考虑刀具这个圆弧是否容易加工(粉末合成技术不了解),其次是通过你的螺钉来设计这个角度(尽量不要设计成圆弧,两头都有个锥度,中间一段是平的,参考w型6边的数控车刀片),再者,我是菜鸟一枚

网友(点评):
“两头都有个锥度”,一次夹紧只用一侧的锥度,刀片翻转使用后,再用另一次的锥度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