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标准数控刀片的沉孔角度是范围值?

楼主(2014-01-25):
      请教:为什么标准数控刀片的沉孔角度的范围那么宽,分别是40-60°,70-90°(后角和刀尖角度都不是范围值),是供厂家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设计吗?
            那与之匹配的螺钉角度怎么给?也是按40-60°,70-90°给,还是刀片设计成多少度螺钉就设计成多少度?

网友A:
刀片必须要后角贴合刀杆相对应处,这样刀片才有支撑,才能保持一定的强度。而锁紧孔只要一圈贴合保证螺钉能压紧即可,不必整个斜面都要贴合。

网友:
我手头的资料只是要这个角度是大于65度和小于65度两种,你查一下刀具样本,可以查到里面具体的紧固螺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片必须要后角贴合刀杆相对应处,这样刀片才有支撑,才能保持一定的强度。而锁紧孔只要一圈贴合保证螺钉能 ...

    请问“把刀用好”老师,我用的一些杠杆式的数控刀杆,在刀片安装到位,L形杠销锁紧刀片后,有时下面的刀垫还能用手扳动,但刀片是安装紧固好了。这是刀杆或刀垫制造的问题吗?这样对刀具的使用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个人的使用经历来说,还没发现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点评):
刀片锁紧前一定要贴紧刀杆或者垫片,不然锁紧螺钉时刀片下面有间隙,这样切削时会产生振动,并且由于刀具中心高度有变化会导致走插补时产生角度等的误差。

网友(点评):
兄弟,我很久以前也是用这种刀杆,但现在就是没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合道理的刀杆,居然还存在了这么久。顺便说下,我现在把全厂的刀杆基本全部换成用D型压紧的了。

网友(点评):
版主啊,那种P型刀杆除非是原装进口的,否则就算是台湾的也不咋的,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国产的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使用过程中,还是D型压紧的最方便。

网友(点评):
多谢“把刀用好”老师,“狙击手”老师的热情解答。谢谢啦。

网友:
这是京瓷最常用的一款锁紧螺钉,角度常用60°,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