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检测环形产品内径?

楼主(2014-01-25):
如题,现一批产品(每月用量5000只左右)数控外加工拉回后 用游标卡尺 逐一测量,一次性测量的量大概在1000只左右(产品公差正负0.02mm),因此难免会有几只误测。本来一开始是准备用内径千分尺测量的,但考虑到测量效率 所以放弃。求各位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A:
气动量应该可以试试,另外也可以与外协协商抽检

网友(点评):
表示外行,还没见过气动量的,精度高吗?

网友:
你光说公差了,没有提工程尺寸是多少?就不好回答了。

网友(点评):
不大,25mm左右

网友:
通,止,规

网友(点评):
外协用的就是通止规,但通止规的精度不行啊,用游标一卡 误差在1-2丝左右

网友:
想不想做个自动测量机?

网友(点评):
你们做设计测量机的? 精密度如何,达到要求的话 绝对可以的

网友:
通止规

网友(点评):
楼下正解,止通规不能保证精度

网友:
通止规那个公差又难弄了。。

网友(点评):
对头,握爪,

网友:
可读数塞规

网友(点评):
公差多少??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精度吧?公差是你零件的公差。重复测量精度从0.0001到0.001不等

网友(点评):
测量你的零件,大概一秒多可以一件,只要你手够快.气动的大概两秒。

网友:
尺寸大的做通知贵,小的做气检

网友(点评):
将军一定用过气检吧,想知道效果如何,误差多少左右?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尺寸大的做通止规

网友(点评):
我没有用过气检,但看到客户在用效率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量应该可以试试,另外也可以与外协协商抽检

表示外行,还没见过气动量的,精度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外行,还没见过气动量的,精度高吗?

精度高,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外行,还没见过气动量的,精度高吗?

你的正负0.02精度绝对没问题了,可以咨询厂家,包括精度价格

补充内容 (2014-1-28 18:55):
希望能帮到你,使你满意

网友(点评):
谢啦,年初准备入手一台,人工游标 难免失误

网友:
我公司用的也是通止规

网友(点评):
通止规精度略差,我这气密性要求很高的,加密封圈后 不能漏气

网友:
气动量仪可以的,就是价格不便宜。呵呵!!

网友:
考虑用投影仪,方便,快捷。

网友B(2014-02-24):
测量范围3mm--20mm,精度为0.01的可读数塞规大概多少钱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范围3mm--20mm,精度为0.01的可读数塞规大概多少钱一把?

单支读数塞规至少1000元,数显更贵,如果再配环规

网友:
如 扬天所讲 ,用手持式塞规,接上数显的千分表,2秒可读数,工件不需要来回搬运,是人跟着产品跑,这样对于效率提高比较有帮助,尤其针对 外协的产品,把量具带到外协厂商那里 更加有效率!

网友:
能不能考虑通 止规的样子

网友:
用量规吧

网友:
自己去定做个量规塞规

网友:
定性测量:光面塞规,便宜,快速,只是测量不出具体值,只判定合不合格
定量测量:气动量仪,精度高,成本高,一根气动量仪玻璃管就几千

网友(2019-08-27):
楼主 此类情况建议使用气动量仪 非接触式的测量模式 无磨损 精度高 效率高 最大误差0.1微米 如果有其他需求还可以配上工作站 显示各种SPC统计参数 制成报告  详加QQ:8988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