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乱牙,排查中,求指导

楼主(2014-01-25):
6132 系统:台湾中达电通PUNTC-H4-T
月初买的二手数控,原来以为是编码器坏了,把编码器装到另一台数控上,确定编码器是真的坏了,买一新的,装上去,试车螺距4的螺纹,出现乱牙,基本上没有重复走刀轨迹的。
系统设置: Z轴最高进级率12000
X轴最高进级率15000
主轴最高转速4000

测试程序:
S1500,
G0X25.0Z5.0
G92X20.5 Z-18.0 F4.00
X20.5
X20.5
G0 X25.0
G0 X25.0Z10.
这几天的排查过程:
1、排查新的编码器是否有问题:把新的编码器安装到另一台数控上,车螺纹正常,以此确定新的编码器没问题
2、检查编码器连接轴、同步轮连接轴无松动,主轴皮带轮连接无松动,反馈转速基本稳定在1500,有时在1499,1501,1502,1503,1504;同时开另外一正常数控,编码器反馈信号互换,或把反馈信号直接连到正常的系统中,显示转速同上;
3、检查反馈信号到系统的连接线,万用表检查正常
4、检查Z轴反向间隔,用百分表打表,反应间隔在0.05mm,反向间隔参数设置50,Z轴正向窜动0.04【此处的数值是用手轮走反向然后再走正向时百分表会突然跳动4丝,然后保持一个反向间隔的距离百分表再变化】,Z轴齿侧间隔90(0.04+0.05)
5、编码器缺相检查:
a】z+,z-人为开路,转速显示正常,可以执行螺纹加工指令G92,但是乱牙;在另一台数控(广数980TDB),缺Z+,Z-后,显示转速正常,但是不执行螺纹车削指令G92
b】a+,a-人为开路,转速显示不正常,可以执行螺纹加工指令G92,但是乱牙
c】b+,b-人为开路,转速显示为0,螺纹指令G92无法执
d】b+b-人为开路,转速显示不正常,可以执行螺纹加工指令G92,但是乱牙

能检查的基本都检查了,现在只能怀疑系统问题了,有大侠使用过中达电通PUNTC-H4-T系统吗?这系统能车螺纹吗【理论上有螺纹指令的系统应该都可以车螺纹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此系统执行螺纹指令都不判断编码器的0点】,求指导求解释!

网友A:
你试试把转速降一半,早前也碰到过国产数控系统车螺纹时转速不能太高,转速一高就乱牙的现象,应该是跟系统有关。
PS:你这系统很高级啊,都没听说过。

网友:
看来没技术根本就不能入二手机

网友B:
系统参数没搞好吧,找个懂行的给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转速降一半,早前也碰到过国产数控系统车螺纹时转速不能太高,转速一高就乱牙的现象,应该是跟系统 ...

相当垃圾的一系统,台达的,本来觉得台达的东西还可以,没想到数控这么垃圾!

网友:
转速降低,循环点Z再远点,例如10或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参数没搞好吧,找个懂行的给你看看吧

这么冷僻的系统,找人难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参数没搞好吧,找个懂行的给你看看吧

也许参数有问题,不过参数挺少的!整理好了,我贴出来让大侠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垃圾的一系统,台达的,本来觉得台达的东西还可以,没想到数控这么垃圾!

台达的PC电源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许参数有问题,不过参数挺少的!整理好了,我贴出来让大侠们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许参数有问题,不过参数挺少的!整理好了,我贴出来让大侠们看看

不懂啊,帮不到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转速降一半,早前也碰到过国产数控系统车螺纹时转速不能太高,转速一高就乱牙的现象,应该是跟系统 ...

今天把转速减到500,还是乱,没有重复刀路的,我怀疑是系统坏了,Z相(编码器一转信号)输入出问题了,开机测编码器接头(与系统连接部分),
             中达H4-T系统                                 广数GSK980TDB
              1脚:5V(VCC)               1脚:5V(VCC
              2脚:2.48(z+)                         2脚:3.55 (z+)
             3脚:2.48(b+)                          3脚:3.55(b+)
             4脚:0(GND)                           4脚:0(GND)
             5脚:2.48(A+)                          5脚:3.55(A+)
             6脚:2.48(B-)                           6脚:2.48(B-)
             7脚:2.48(A-)                           7脚:2.48(A-)
             8脚:2.48(Z-)                           8脚:2.48(Z-)
    接上编码器,用引出线测量
                 中达H4-T系统                                 广数GSK980TDB
              1脚:5V(VCC)                         1脚:5V(VCC)
              2脚:0.18(z+未接系统)           2脚:0.18 (z+)
             3脚:0.18(b+)                          3脚:0.18(b+)
             4脚: 0(GND)                          4脚:0(GND)
             5脚:0.18(A+)                          5脚:0.18(A+)
             6脚:3.55(B-)                           6脚:3.55(B-)
             7脚:3.55(A-)                           7脚:3.55(A-)

             8脚:3.67~10v(Z-未接系统)     8脚:3.55(Z-)
                      4.6v~5(Z-接系统)
由两个实测的数据来看也许中达系统的正向输入部分电路出故障了,春节过来,拆系统,测量编码器输入与MCU连接部分的电路是否有问题,蛋疼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啊,帮不到你哦

不客气,系统设置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了。现在怀疑是系统板出问题了,春节过来,再拆机看看

网友:
估计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
编码器多少线的?系统里要设置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主板不行了。

网友:
床子的问题  楼主的床子应该有年头了吧    我们厂也有一台老床子  一车螺纹就乱牙

网友:
暂停几秒在车

网友C:
首先确定编码器的线数是否相同

楼主(2014-03-07):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编码器的线数是否相同

乱牙问题已解决,排查来排查去,结果问题出现在同步轮上,同步轮磨损了差不多2mm,一时想不到,搞死人!换上新的同步轮后,新旧对比,同一转速,检测转速相差40到50转,不乱才怪!

网友(2015-04-02):
请看的的贴!帮忙分析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2%D2%D1%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