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安装后无法启动

楼主(2014-01-25):
我是win7 32的,安装UG7.0后,却打不开。提示NX License Error  NX requires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UGL-LICENSE-SERVER。网上查了一些方法,不管用。求懂的,指点一下。

网友A:
许可证错误,UG7.0我没有用过,我现在用的是UG8.0与UG8.5,UG8.0是在XP系统下运行的。UG8.5是在WIN7 64位系统下运行。

64位操作系统安装UG8.5时有的过程刚好与XP系统相反。1:将UG安装程序里的UGSLicensing文件拷到安装UG所在的硬盘D盘中,并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UG8.5。然后在UG8.5的文件夹中打开
UGSLicensing,找到LIC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修改SERVER后面的“THIS HOST”为自己的计算机名并保存。2:运行IMTOOLS,许可证文件。3:前面的许可证文件已经安装了,现在进入UG安装程序,第一步许可证不用装了,直接进入第二步安装主程序,进行相关的设置,并一步一步的安装完成。复制并替换如图所示的四个文件到UG的安装目录下。4启动UG8.5。

仅供楼主参考。
UG8.5 64位的安装方法:1:安装JAVER软件。2:修改LIC文件中的计算名并保存。3:运行LMTOOLS。4:安装UG主程序。5替换NXCAE-EXTRAS,NXNASTRAN,NXPLOT,UGII等四个文件。5:启动UG8.5一切OK。
UG7.0不用安装JAVER软件。其实我在安装UG8.5时也试了多次,参看了网上的相关安装视频,但如果按照网上视频中所说的方法去安装的话,总是安装不进去。试了多次。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安装成功了。

网友B:
去UG专业论坛求助看,那里信息很多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是去专业网站也没有多少这样的资料,我本身就是UG网的VIP会员。那上面的UG8.5安装求助的帖子有我的类似内容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可证错误,UG7.0我没有用过,我现在用的是UG8.0与UG8.5,UG8.0是在XP系统下运行的。UG8.5是在WIN7 64位系统 ...

谢谢了,我用你的方法重装,还是同样的毛病。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UG专业论坛求助看,那里信息很多

额,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用你的方法重装,还是同样的毛病。不知道为什么。

把注册表清一下。

楼主:
能问问怎么清吗?确实没有搞懂,是以前从别人那里拷贝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问问怎么清吗?确实没有搞懂,是以前从别人那里拷贝来的。

如果是别人安装好之后,你从别人电脑的运行的文件夹拷过来的文件是不能用的,必须从网上下载完整的安装包,以及破解包。我手中有安装包,破解包,但文件很大无法上传。

楼主:
嗯,谢谢了。春节过得还可以吧!可能是这个愿意。有空找别人安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了。春节过得还可以吧!可能是这个愿意。有空找别人安一下。

去广东UG网注册一个会员就可以下载各版本的UG软件安装包以及破解包。我手上的破解包就是从UG网上面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