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钻孔枪

楼主(2014-01-25):
工作原理:
      采用手持杠杆原理,两端压片挤压扁平状,质地软,壁厚0.5mm的XX管,使得XX管变形,中间部分变样为突出,同时安装在滑轨上的电机也因为触点咬合而通电转动,带动1.5mm钻头高速旋转,在手持扳机的扣动下,两端的滑块继续挤压XX管,旋转的电机钻头也愈来愈接近XX管,直到听到钻头和XX管接触声音的改变,即可松开扳机,同时滑轨也在后置弹簧的作用下恢复原位,即可完成一次1.5mm钻孔作业。
     1、钻头若为空心钻,略带压力风,是否更好??请问有没有必要
     2、如何保证整个机构的灵活性能?
     3、各位朋友,本办法是否实现钻孔?

谢谢给出宝贵意见!

示意图1

示意图1

示意图2

示意图2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这个想太复杂了,你就是要让管两头压扁吗?然后在中间钻个孔嘛,那你这样麻烦还不如做成自动化的,前提是批量生产的话,

网友A:
你的设计意图是要实现挤压和钻孔同步嘛,方案可行,如果批量生产的化效率太低,特别是装夹和定位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意图是要实现挤压和钻孔同步嘛,方案可行,如果批量生产的化效率太低,特别是装夹和定位太慢了

一、此管本身是扁平的,PVC质地,软软的。

二、管壁很薄,所以我得杜绝钻孔钻透

三、朋友,你还有什么新的提议吗?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