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5):
想了解下  加工中心 主轴的品牌  台湾的或日本的有哪几家  各有何特点 然后主轴方式是哪种连接好 是皮带还是齿轮还是直连  是不是电主轴更好呢 还有加工中心刀库台湾或日本有哪几家好的品牌  气动换刀跟液压换刀哪种好 有什么区别  希望知道的大侠回答下谢谢

网友:
电主轴的转数高,但是扭矩不大,可能是吃刀量小,主要应用在雕刻机上为主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 不知道大侠可知道普通主轴 皮带式 直连式 跟齿轮式的特点吗 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点评):
现在电主轴不是以前的了,大扭矩高转速的也很多

网友:
全球电主轴最好的品牌是欧洲TDM的,最大转速能达到150000

网友:
现在好点的数控车都是电主轴的了,高精尖的方向。

网友A:
主轴选择根据楼主的设计需要,皮带和齿轮的最好不要用在高速场合,直连的高速或重切均可,电主轴只适合高速,扭矩很小,国内选择台湾品牌的居多,毕竟都是中国人。刀库也是台湾的多,吉辅的不错,楼主可以多在网上查查。其实换刀基本都是液压的,皮带式主轴用的打刀缸也是气液转换的,直连式主轴是液压打刀气压拉刀,各有千秋,还是那句话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形式

网友(点评):
台湾矩将主轴 跟圣杰的刀库 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选择根据楼主的设计需要,皮带和齿轮的最好不要用在高速场合,直连的高速或重切均可,电主轴只适合高速 ...

谢谢大侠指点  受益良多 看来综合对比下 是不是直连的好些  刀库台湾圣杰的怎么样  台湾品牌的主轴有哪几个好的品牌  台湾矩将的主轴如何 ? 要是选择直连的主轴 这个品牌可以嘛 ?麻烦给推荐个比较可靠的品牌  谢谢

网友:
台湾相对大陆货能好,现在很多进口主轴,可以看看进口的
瑞士的Fischer,Step-Tec和IBAG,德国的GMN和Cytec,意大利的Camfior和Omlat等

网友B:
台湾吉辅刀库

网友(点评):
吉辅刀库 比台湾圣杰的刀库要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湾吉辅刀库

不是太清楚

网友(2014-08-06):
1.主轴品牌  罗翊  普森   丹銓  维隆  锐银
2.皮带式:低转速,高扭矩  价格便宜 : 直接式高转速  噪声小
3.电主轴一般用在雕铣机  精雕机上 转速3~4万左右的场合。
4.刀库:圣洁 北炬  德皇  冈田  首轮  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