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与注塑成型哪个更强?

楼主(2014-01-26):
           现在有个零件   就是个航模上的。
           材料为 POM(赛钢板 )
           规格3MM 厚 15MM宽 200MM长, 是个不规则的形状。

                 现在的问题是, 用相同厚度的板材 用激光割 割成型。 还有是 直接注塑机 一次成型 那个 强度应力 什么 的  效果更好点?
                因为激光割出来 会有 毛边很严重。现在 在想  直接 注塑 怎么样 ?效果 会不会好点? 毛刺是次要。 主要是 使用方面。?

网友:
找个做快速成型的,不需要开模具

网友(点评):
请推荐一家快速成型用 POM的,这个建议才有用。

网友:
如果数量不多的话,用CNC加工出来快速成型作手板,质量和外观都有保证,如果用量大只能开模,镭射费用太高

网友:
做航模,玩还是给少量人用还是卖,假设你批量 ,两三件,几十件,上万件,你先说说批量,工艺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