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泵合流,请教

楼主(2014-01-26):
大泵高压大排量,小泵低压小排量。小泵为执行元件油缸提供工进动力,大泵提供旋转动力。当马达停止转动,此时大泵油与小泵油合流为油缸供油实现快速推进。

那么,实现合流大小泵对油压的要求是什么?  是不是合流时等压。

网友:
不能用,压力差太大,低压泵能出油吗?

网友:
你找力士乐给你调试,一下就好了,不过很贵的。

楼主:
快进无外负载,工进加负载。换向阀组加了安全溢流阀,小泵输出端有单向阀,直动式溢流阀

楼主:
不加负载,两泵输出是不是相等

网友:
你这是是什么泵,照楼主说的那个样子真的不能用,双联泵不是任何系统都可以用的。

网友:
晒个原理图看看吧

楼主:
C:\Users\dell\Desktop

网友:
大泵高压大排量,小泵低压小排量。小泵为执行元件油缸提供工进动力,大泵提供旋转动力。当马达停止转动,此时大泵油与小泵油合流为油缸供油实现快速推进。

那么,实现合流大小泵对油压的要求是什么?  是不是合流时等压。
我来说几句:
1.你的这个油路在设计上是可以做到的。
2.为了避免不同工况对大小泵形成压力冲击,建议在各自的泵的出口加装单向阀。
3.选用压力等级超过最大的压力的开关阀或电磁阀等进行油路分流和合流。
4.因为各自的泵要适应不同的流量、压力、工况;那么拖动电机注意电机的功率匹配,同时要考虑系统节能,在节能方面建议采用大小电磁溢流阀。
5.在系统设计中尽量考虑系统安全,需不需在合流处装一个大的溢流阀。
6.在做油路板时,为了调试,是否要留有测压力接口。
顺便提一个建议:你提这个问题比较模糊,也不好让别人回答,最好是把问题描述清楚点,要不附上自己设计液压原理图、参数、工况。

网友:
这是常见的双联泵,我们公司用的意大利阿托斯的
你问的是控制方面的问题:
1.在没有负载时同时工作是可以的,在有负载时只能是小流量大压力的工作,要不然电机也会超载的。
2.这种泵小流量大压力工作时多用于保压,系统中还会串联畜能器和电接点压力表,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