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一定要配上两个磁性开关吗,配一个或者不要行不?

楼主(2014-01-26):
气缸一定要配上两个磁性开关吗??配一个或者不要行不??哪些情况可以不用磁性开关呢,行程很短的时候??

网友A:
看你自己的需求
这个信号要补要取
或者你自己用光线开关取信号
给控制气缸的换向阀
气缸有没有伸出,伸出有没有到位
你不需要检测反馈,就可以不用
一句话
你描述的不具体
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讲的正确,一切根据控制需来决定。如果气缸的动作正常与否,不影响下一动作,或不致引起其它事故,则可以一个都不用。

网友:
这个不是必须的,根据你的需求来,功能性、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都是考量点。

网友:
看需要,信号报警的需要,气缸行程没到到位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网友:
济南华能:
你想配几个都可以的,看你的控制需要了。

网友:
多看一看电磁换抽阀,几位几通的全有。

网友:
磁性开关就是一个信号源,要几个磁性开关取决于你需要在这个气缸的运动过程中通过安装在气缸上的磁性开关获取几个信号。

网友:
要看你的动作要求了,磁性开关只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作用。有的时候不需要,比如程序里延时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的需求
这个信号要补要取
或者你自己用光线开关取信号

感谢,我菜鸟,以为气缸两个位置一般就配两个磁性开关,原来是根据控制需要来的

网友:
楼主,磁性开关它自己有什么功能?

网友B:
楼上各位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对于选用的元器件,一定要明白是干嘛用的,才能自己解决用于不用和用多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各位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对于选用的元器件,一定要明白是干嘛用的,才能自己解决用于不用和用多少的问 ...

请教气缸上的磁性开关干嘛用的,为下个动作提供执行信号还是检测气缸有没到位呢??

网友(点评):
检测气缸活塞是否到达位置,并返回开关量信号给PLC或是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