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新手应用初级求救

楼主(2014-01-26):
如图一个工程图中,画好装配图后,得出工程图后,怎么变成了斜的了,看图不好看啊,标注也不好标,
不用工程图中的“旋转视图”
是否是我没设置好啊,还是?

新手求教

网友:
在装配体重新设定视图,就是那个单筒望远镜的图标。

网友:
你在装配体中找到一个你能标得清晰的主视图,在工程视图里,表示当前位置视图,这样就可以标了。

网友:
回到装配体中看一下 把固定的零件放正

网友:
空格键 定位 视图

网友:
在模型图中以一个基准面定位好后,在工程图中再选择当前视图就可以了

网友:
装配提环境参数设置一下

网友A:
因为你第一个零件就是歪的,基础不好,必然有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第一个零件就是歪的,基础不好,必然有这个结果。

慁,多谢大侠提点,以后要注意了 ,基础图

网友B:
工程图里  视图布局中 有个相对视图  然后可以选择视角摆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里  视图布局中 有个相对视图  然后可以选择视角摆正。

好方法,试了几次才试出来,
多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