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真空脱水机的滤布坏了如何修补

楼主(2014-01-26):
   真空皮带脱水机的滤布磨坏掉一个洞出来, 有300*50大小,求教滤布应该如何修补,须要用些什么材料...不敬感谢

网友:
楼主什么单位的呀。

网友(点评):
脱硫设备

网友A:
滤布不是用无纺布做的吗?以前做的一款过滤机就是一卷无纺布,堵住了就自动换成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布不是用无纺布做的吗?以前做的一款过滤机就是一卷无纺布,堵住了就自动换成新的。

不是你说的那种,感谢你的回复..
脱水机上面的滤布是尼龙线的,,估计你说的是压泥机上面用的吧

网友:
电厂脱硫上用的

网友(点评):
嗯,烧结胶硫用的,真空式脱水机,产品石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