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零件图,上升管翻板轴,请指点

楼主(2014-01-26):
    请多多指点!第一次画零件图!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指点不足之处!

网友A:
用途?要求是否严格?剖面线箭头画的不对,A-A,C-C剖视图尺寸没标全。12.5只加工一个面么?中心孔呢?

网友:
没有形位公差?如果不要键槽的话,圆形剖面画了干什么?
总之。。。。看着很别扭啊。

网友:
像这种图形一般不用画刨面箭头,把该刨的地方画好直接放到其对应的下方就行!!还有圆形没有其他要求,就不用画泡面图,正方形也可以不画泡面图,在主视图上正方形处,按对角线画上两天细斜线。中间530处可以用打断号打断。
画图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目了然,不管谁拿到你的图纸,一眼就能看出你画的是什么东西,那就说明你的画功成了!!尽量简便,在不给人造成误解的情况下,把图形尽可能的简化!!!!

网友(点评):
表面粗糙度标注的时候只要标注不一样的地方,剩余之处全都一样的话,在图形右上角标上其余就OK了,像你的图形你只要标注3.2,12.5的可以在标在右上角!!

网友:
剖切平面位置线箭头方向画错了,表面粗糙度其余表面的要求也要说明一下,形位公差要求如不高也该在技术要求中补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要求是否严格?剖面线箭头画的不对,A-A,C-C剖视图尺寸没标全。12.5只加工一个面么?中心孔呢?

只是一根扳动翻板的轴,要求不是严格。请指点一下剖面线的箭头应该如何画,谢谢!方轴的四个面都要标粗糙度吗?这根轴没有中心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