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站机器人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6):
最近有个项目是用一台机器人带个激光切割头,用于切割座椅导轨上的各种孔,导轨工装放置在XY两轴伺服平台上,用插补方式走圆,考虑孔的精度要求,精度为±0.05mm,切割头只到切割位置,用滑台来走行轨迹,请问下控制到底是用数控系统好呢比如说fanuc-oi-md,还是传统的PLCs7-300好呢,本人是学机械的,电气方面不太懂,请群中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数控切割系统比较好,非常成熟的产品,运行稳定。本人搞焊接的经常接触,plc需要编程,没有数控系统灵活。数控操作起来相当简单,有常用图库,修改一下参数即可。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网友:
当然是数控系统好。S7-300要实现运动控制难度较大,当然如果批量大,要降低成本的话,运动控制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运动控制卡的编程难度有点大。其实这种轨迹滑台,现成的产品很多,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网友:
几千元买个数控切割控制器就行了。不用pc,只需机器人到位后发个切割启动信号过来就行了。

网友:
均可。数控更可靠,方便操作,PLC方向的话,不如数控灵活啊。
我以前用运动控制卡控制两个轴,但是稳定性不性。

网友:
看来楼上深有体会,选数控系统吧,也不太贵,2500大洋左右,看起来也上档次

网友:
激光机器人近来广泛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