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更合理的机械跟踪结构!!!

楼主(2014-01-26):
正视效果图

正视效果图

在一个平板上(5米长左右),焊一根筋60mm高,板材在下料时会有误差,焊接时会有变形,焊枪固定在小车上行走,变形后(上下左右都存在)焊枪对板材的距离在变化,影响焊接质量,我做了两个轮靠在板材上,有弹簧,轮子始终靠着板材,保持距离,虽然可以用,但是总觉得不满意,又一时想不到更合理的解决办法,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想到的也是用靠轮,期待高手更好的办法

网友:
做焊接夹持工装,把两个零件严格定位后焊接。这个比你做跟踪好点吧。

网友:
点焊一些扁钢在板上,固定工件

网友A:
我公司采用的是  焊缝跟踪器,不用纯机械的

网友:
何谓焊缝跟踪器啊,求解

网友:
做工装限位零件,在将你的焊枪与零件保持相对位置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做过这么个结构,但是后来想到板材的形状不能真实反应到焊枪头上,就放弃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采用的是  焊缝跟踪器,不用纯机械的

视觉的嘛?买现成的?还是自己集成的?什么价位啊,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觉的嘛?买现成的?还是自己集成的?什么价位啊,谢谢你啊

现成的,上海的,价位应该会贵些,不是,自动感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