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电机缓进给精度控制的问题 -----

楼主(2014-01-27):
         伺服电机配导程5或10的滚珠丝杠,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缓进给磨削加工,加工精度需保持在0.01到0.02,不能超过0.03,那么是否能或者需要在伺服电机上配行星减速机的必要呢? 加工特点是有时需要缓进给,
         伺服电机在低速时运转时会出现爬行和振动现象,从而影响加工精度,那么使用行星减速机配伺服电机,背隙问题肯定会不同程度存在,即使背隙通过系统参数调整,但是行星减速机一般是降低转速和增大扭矩的作用,如果说因为加工过程中有缓进给和稍高要求精度工况而配用减速机,那么会得不偿失吧?会是什么效果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同品质的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高些,在缓进给工况下精度高点呢?还是相反呢?同样的伺服,同样的配置和使用工况,转速参数越高说明电机精度控制越好,还是参数转速越低好?两者应该遵循什么规则来选用呢

               顺便祝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多多发财!

网友:
应该是转速越慢精度越差吧!因为我用过伺服分度,也没有用减速机,在转速慢的时候分度似乎不准,转几圈之后工位就有偏差了

网友:
磨床铣床这种设备不能有背隙,除非每次都是在固定的一端磨向另一端,不然往复磨削有背隙很容易出故障,如果真想慢速你可以使用步进电机啊,步进慢速大扭矩特性好些

网友:
伺服电机精度还要看编码器精度,丝杆精度和装配精度也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
一般来说,要配减速机和消隙机构,这样搭配完了后,在写程序的时候还要注意程序内的误差,一般来说,分段数越多,直径越大的工件在分度时产生的误差也会越大,有可能在一圈转下来后可能存在段数乘以1.99的脉冲误差,所以在程序内要加上补偿,这个怎么补我在社区里讨论过。消隙机构你可以用弹性较大的弹簧,当然,还要看你的负载情况。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伺服吧。伺服分度比步进分度更精细一点,动作反应更迅速一点,不容易丢脉冲。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深刻,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大清楚楼主的具体要求。主要是机床有多大,磨多大直径的活,是切入还是纵。
按俺的经验看,国产系统带国产伺服,可以做到每分种0.4毫米不爬行,是直连,没有减速。如果用主流进口系统,伺服,0.1都不会爬行。
通常的精度,0。4就足够了。分散度和爬不爬行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按照楼主这个说法,那么足够满足我的要求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