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求解决办法,R15折弯后要空很大一块

楼主(2014-01-27):
如图,求解决办法,R15折弯后要空很大一块

网友A:
最笨的方法是按照形状,落一块料补焊上去。然后打磨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笨的方法是按照形状,落一块料补焊上去。然后打磨平整。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点评):
那就把翻边落料时把空下的那块计算进来,把那个法兰的形状编辑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这样图纸出来了也加工不出来是不是?还是用焊接吧,十分感谢

网友:
焊接省时省料,而且也不会难看。

网友(点评):
焊后打磨。

网友:
什么东西折弯啊,没有看明白,原料是什么材质,什么形状?

网友:
这样设计也许会极大简化后续工序。抱歉图画的不是很好。

网友:
板子太薄的话,不建议去焊接,一焊就穿了。做成这样,说明楼主你对钣金展开设计不大熟悉。

网友(点评):
焊接看用什么焊,我这的焊机,0.3也可以焊起来,他那个结构也没什么太好的方法。

网友:
7楼的正解

网友:
图纸谁设计的?找他。

网友:
7楼解释的很到位,不过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只能采用激光切割了,这样加工成本肯定会增加,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建议还是采用拼焊的方法。

网友:
焊接是可以的。7楼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不过就是冲起来麻烦,还不一定合得好,实际做的时候做差一点儿还是要焊,最终建议落料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