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7):
请教给位大神,滚柱丝杠和滚珠丝杠,这2类丝杠的应用选型,跟机台载荷和推力大小有关系吗?. x. j) \9 ^& G  Z7 D

网友:
没听说过滚柱丝杠啊

网友:
没听说过滚柱丝杠,可能是见识有限,您说的确定不是梯形丝杠或者是滚柱轴承?

楼主:
就是梯形丝杠,行星滚柱丝杠这个。

网友:
之前我根据机械设计手册自己定的梯形丝杆的参数,梯形丝杆的精度没有滚珠丝杆高,至于载荷,应该都可以,另外,梯形丝杆可以自锁。你的问题应该说的具体点,方便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