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车G76螺纹指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7):
请教一个数控车G76螺纹指令的问题
      G76中第一行第一句,G76 P00 00 00中的后两位数值是指螺纹刀的刀尖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螺纹的角度?一般车削60度螺纹此数值一般写60,55度螺纹就写55度。
                   问题来了:如果我用标准的60度数控刀片车削60牙型的螺纹,将第一行的P值的最后两位数写成55,车出的螺纹会是什么结果?会不会出现螺纹牙型车好以后不是60度而是57.5度?
                     知道的大侠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不是这样的,G76是单边切削。类似于普车的小拖板的原理。你所说的60和55度,是系统计算下一刀Z轴起刀点的位置。和螺纹刀片的角度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用来计算单边切削的起刀点。

网友:
输入那个度数是算起刀点的吧,螺纹车出来还是六十度

网友:
G76 P00 00 00中的后两位数值不是指螺纹刀的刀尖角度,也不是螺纹的角度。应该是指刀的进给角度。

网友:
那个只是牵扯到内部运算应用而已

网友A:
既不是60度也不是55度。而是一边为22。4度另一边是毛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不是60度也不是55度。而是一边为22。4度另一边是毛边。

为什么是22.4度????

网友B:
G71、G72、G73、G76复合指令不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71、G72、G73、G76复合指令不实用的!

G76在切削大螺距螺纹还是很好用的,不容易断刀哦

网友:
我一直都用G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