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最近有根齿轮轴需要更换,想自己做一个,请教

楼主(2014-01-27):
公司最近有根齿轮轴需要更换,但原厂的需要1000多块钱,所以想自己做一个,所以照着样子自己画了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好弄,就是齿轮这块以前没接触过,所以有点没撇,外圆处是57,齿数16,我算的模数是3,但是按照模数3倒推的话,外圆才54,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解释解释!!!

网友:
这个你得测量与之配对的齿轮的一些数据,要测出中心距来,这样才能知道是什么齿轮,是不变位的呢,还是变位的呢,而变位的又有正变位和负变位两种

网友(点评):
中心距?能具体解释下吗?

网友A:
就是两个相互配合的齿轮的中心距,建议楼主看一下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正在看了,但有些东西看不明白!!!中心距明白怎么回事,但你说的变为位,不变位这些我不明白!

网友(点评):
是不是得从头学起了?我以前没接触过齿轮,单位工程师辞职不干了,没有工程师,我是个二把刀,啥也不懂啊!!!!

网友:
是渐开线直齿轮吗?这样应该是变位了

网友(点评):
什么是变为,请详细解释一下呗!!!楼上的说变为分正变位和负变为!!

网友(点评):
是圆柱直齿轮,是不是渐开线 我还没弄明白,关键是渐开线我还没弄明白!!!正在看书中~~~~~~~~~~~~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c73d57bdc77da26925c5b0f9.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17dd6263561252d380eb6e3b.html

网友:
少于16齿的齿轮肯定是要变位的,这样的齿轮外圆肯定比标准齿轮的外圆大。按照齿顶圆直径57的话,大致推出该齿轮轴的变位系数为0.5。不知楼主是什么机械上的轴坏了?可按照使用要求排工艺,工序。

网友(点评):
是炉排调速器上的轴!!

网友(点评):
请问变位系数是怎么推算的???有公式么??

网友:
请给出中心距,以及另外一个齿轮的齿数及齿顶圆,按一个齿轮去算是极不标准的。我在厂里就是从是这方面工作的。楼主出图是CAXA做的。对于做齿形不是很直观哦。

网友(点评):
三维的不会啊,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量下公法线尺寸就知道了。不要搞的太复杂。

网友:
你也得注意一下,提醒不会是花键吧

网友:
查出相啮合齿轮的齿数,测出两个轮的中心距a

网友B:
CAXA软件里有齿轮插件,输入齿数、模数、变位系数,就能绘出齿轮图形

网友(点评):
CAXA 上面我能画出来,我想顺便学学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这个变位系数是怎么求出来的!!

网友:
万工显测外轮廓,线切割,搞定

网友(点评):
图上我只是抓取了齿轮的一部分,实际轴很长,线切割没有那么高

网友:
只是内孔要穿一次空,接一次丝

网友:
原厂的需要1000多块钱..
按論壇上發佈的工資算,買個原廠的會比較現實點!!

网友(点评):
问题是以后我们可能还会遇到这种事情,很多东西都要从原厂进的话很费劲,咱们公司不是没有加工能力,如果咱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那啥话不说了,直接买原厂的!!!!再说老板那关卡着了,他要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XA软件里有齿轮插件,输入齿数、模数、变位系数,就能绘出齿轮图形

标准齿顶圆              d=m×(Z+2)
变位齿轮齿顶圆       d=m×(Z+2)+2*χ1*m                        χ1-----变为系数,可+,也可-

网友:
自己做好,比原厂还耐用呢

网友:
齿轮轴上的齿轮一般变位比较多,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表示没办法,请教大侠们了!

网友(2014-03-09):
真是一帮办公室天才  原件总不可能粉碎了吧  不会测量吗 如果机器设备要求不高做个上去试试啊 先别热处理不就行了 有的是办法搞公法线尺寸 说这些那些个软件瞎耗功夫 另外 最好别线切割 精度不敢恭维 除非慢走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个相互配合的齿轮的中心距,建议楼主看一下设计手册

扯什么中心距 那是设计整体机械系统才用的到 现成的机器 损坏的配件 直接测量下不就玩了 还测中心距 吃饱了撑的

网友:
你们厂做过齿轮吗 做齿轮的话 下车间找师傅修理工合计合计 一个人做办公室瞎钻研有什么用 毕竟你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