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和等离子焊机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4-01-27):
请教焊接方面的专家谈谈,氩弧焊机和等离子焊机的区别。

楼主:
最好是使用过的社友谈谈,需要实战体验。

网友A:
等离子有两种:1.微束等离子  2.等离子堆焊
和氩弧本质上是另种不同的焊接工艺

我这有详细的资料,需要的话,留下邮箱。

网友(点评):
1600545011@qq.co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有两种:1.微束等离子  2.等离子堆焊
和氩弧本质上是另种不同的焊接工艺

1715698371@qq.com

网友:
去机械手册大全查一查呀

网友(2014-07-08):
做焊接一定要做好焊接防护,瑞士欧博瑞自动变光电焊面罩,是你最好的选择哦

网友(2015-06-15):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有两种:1.微束等离子  2.等离子堆焊
和氩弧本质上是另种不同的焊接工艺

80787571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