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密封图是哪个品牌,哪家生产。

楼主(2014-01-27):
公司组合同床动力头漏油。前端密封损坏。
     上面印有PDF

网友A:
看着像机械密封上的静环,有德国的博格曼和英国的约翰克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机械密封上的静环,有德国的博格曼和英国的约翰克兰

恩,我感觉也像,不过品牌就不晓得了,国内也有好多在做

网友B:
如果是机封的话,静环坏了通常要重新买一个整套机封,貌似不给换静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机封的话,静环坏了通常要重新买一个整套机封,貌似不给换静环的-

也没事,这个可以自己设计后定做的

网友:
PTF后面还有一个字母是E ,PTFE 聚四氟已希导向环不是油封
自行设计还要看沟槽

网友:
PTFE导向环,自行设计时考虑沟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