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加工的啊,

楼主(2014-01-27):
这个是怎么加工的啊,

网友: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应该就是车的了

网友:
啥材质的
那方面用的
多大尺寸

网友:
看不清无法判断

网友:
旋压

网友(点评):
高,这个需要什么设备和刀具?

网友(点评):
与车床滚花一个原理,薄壁要用胎具。

网友:
喷灯吗?车/旋压

网友:
看不清楚,想知道哪里用的?

网友:
车也可以滚压也可以,看壁厚再决定

网友:
应该是直接挤压的吧!

楼主:
铝制的壁厚0.4,应该用旋压或是直接挤压,主要是为了锁紧两个工件,两个工件两端有环形槽,套上铝管,挤压变形后锁紧两个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