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的时候高压缸发热是什么原因,4个缸有3个发热

楼主(2014-01-27):
切割的时候高压缸发热是什么原因,4个缸有3个发热

网友:
你讲的比较含糊,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2014-07-12):
有没有用冷却机器?

网友:
不发热那就不是高压缸了,不过发热要控制在一定范围,温度太高会大大降低密封件寿命

网友:
有冷却机没?检查下看那里漏水或者是漏油了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吧 过热才不正常

网友(2016-07-11):
发热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