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和CATIA运动仿真

楼主(2014-01-27):
UG和CATIA哪个运动仿真哪个好

网友:
我感觉ug的不错,另一个没玩过,但是也有更专业的仿真软件

网友:
CATIA主要是做曲面厉害,仿真一般的三维软件都可以做。

网友:
PROE好,UG没用过,虽然是我们公司的,
CATIA很强大

网友:
UG可以输出给adams直接用,免除adams建模之苦。
凸轮副,接触副,弹簧副不能有效被adams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