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单的东西聊起-纯手工怎么做出一个小榔头?

楼主(2014-01-27):
早些时间,就想聊这玩意了。就这个玩意

做这玩意以前一直作为钳工评职称考试的试题,这玩意做的精度就考究技术水平的高低了。先来说说这玩意钳工该怎么做。
首先,这玩意的原料是什么,是下面这东西

然后,咱说说这玩意怎么做。
下料方式选择,怎么下料呢?作为纯手工制作的话,肯定用小锯子锯了。
锯成一小截之后,那就上锉刀锉了,把这玩意两个端面锉平了。

锉完两端面,开始锉四方。这时差不多变成这种形状了。

接下来,就得锯斜面了。锯成这样

下面,就是锉圆弧了,锉两斜面交接处的圆弧。

再接下来,就是钻放榔头柄的腰型孔。这玩意实际上是钻两个孔,然后用锉刀锉成腰型孔。

接下来,就是磨榔头柄了。其实就是找个硬点的木头棒子,上砂轮机端面磨成小圆弧面。

再接下来,就是榔头淬火。
最后,榔头柄敲进榔头中,榔头成形。

做过这玩意的前辈们说说这玩意手工做的难度在哪里?没做过的说说,这玩意让你做,你怎么弄,你猜这里面哪些东西不好弄。

网友:
实习的时候就是做的这个

网友(点评):
楼主要的是纯手工。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纯手工的。做了一星期。

网友:
应该初级工制作,单件无配合难度不大,如果有公差要求,难度在平面度和平行度上,腰孔和圆弧不好测量。没做过这个做过五方六方转位配,M翻转配

网友(点评):
大侠只说到其中的一小点,哈哈,大侠很有见识。

网友:
十多年前做过一个,基本是力气活,搓刀,钢锯条,台钻
不过要做的像模像样的话,还是需要点基础的,
对于钳工的话,当然不算什么活

网友:
应该是两个,上高中做了一个,大学里也做了一个的

网友(点评):
职业高中?我 也是。

网友:
打算从基础学起

网友:
如果可以用砂轮机的话,磨四方,和圆弧我会用砂轮,长孔还要用锉刀,关键是平整度

网友:
大学做过,当时没什么要求,只要像模像样就行。

网友:
做这玩意,是金工实习中比较苦逼的一个工种,当时很多同学挫斜面时平面度把握不好,正面朝过去看,倒一边了。主要是用挫刀磨削时挫刀表面没有与水平面平行,这都是些手艺活,要慢慢练习才出感觉。小弟还在学习中,说得不好还望指正。

网友:
这个年代锯条锉刀这种技艺有什么用吗。我觉得教学方向错了。中国教育的悲哀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有这想法很正常。现在时代进步了,锉刀、锯条用的很少了。

网友:
搞的谁的榔头不是手工磨出来似的

网友:
手柄难道不允许用金属么?呵呵

网友:
挫,锯学校里都搞这个!

网友:
机械专业的金工实习大多都玩过,用锉刀的基本功,反正我那时候的手起水泡了

网友A:
金工实习做过的 至今只记得老师和我们说过一句话 将来不想做这种活的话就好好读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工实习做过的 至今只记得老师和我们说过一句话 将来不想做这种活的话就好好读书

老师说的靠谱。实习的时候看到墙上贴着钳工评定等级的标准,心都凉了。

网友:
学徒时候做过一个,最关键的是那个方孔,要有点角度,不然老是会掉出来。总听人说科技代替了手工,凡事都有正反两面,在效率提高的同时也悄悄的失去了什么,比如现在还有多少人会铲刮研磨,你们也可以说说是铲刮的铜套经用还是超精磨得铜套经用,就说这个榔头,现在买的榔头哪个不是敲着敲着就掉了。

网友(点评):
要看什么档次的?

网友:
这东西我我上学的时候做过4,5个,都是帮人做的。到单位考级是直接做的8mm钢板做内外五边形。0.02的塞尺塞,五边旋转,正反翻转,时间要求2小时。还有高一级的就是直接做老虎钳子,8小时时间。再高一级的做的是没刻度的游标卡尺,时间也是8小时。也有考内外五角星的,但是报的人少。

网友(点评):
这个厉害,你多大?

网友(点评):
内外五边形只要是机械专业中职毕业的都应能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内外五方公母合套是4级钳工必考,做老虎钳子是六级以上,8小时做游标卡尺是8级也就是高级技师水平。我20岁就通过4级考试。不过一直没再考更高级别的。

网友:
大学金工实习 说过 要磨平、、、

网友:
大学的手工件,样子好做,精度可就难了,八级钳工不是浪得虚名的。

楼主:
换个玩意,像下面这种榔头怎么手工做出来?

有前辈或者同仁有兴趣也画个大概的制作工艺流程图,附上图片?

楼主:
有水平的前辈可以尝试的做下上面那个锤子的流程图,说下这种锤子如果手工怎么做出来。或者可以说说换成平常的机械加工让你做,你会怎么做?

网友:
我实习也做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