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机械手模组的2米多的丝杆坏了,你敢拆装螺母吗?

楼主(2014-01-28):
      我的自动上下料的机器人运行了一个月了,这两天的行程走不准了,丝杆哗啦哗啦额的响,走到10个循环,就不动了,生产也不用,我也没有办法强迫生产使用,10个零件就要重开机,走实验程序,再走生产程序,做10个又坏了,怎搞呢。停了吧。渐进年关,要用起来,给老板看看,好多给点年终奖!再说,看到自己做的东西,无故障的运行,心里叫一个舒服!!!
      停在那里实在不是个事,干脆就拆下模组的滚珠丝杠,自己修吧!
      我敢吗?一个搞设计的,从没有搞过维修,丝杆也没有用过多少,不会机械加工,也不晓得滚珠丝杆的螺母的构造,怎拆?怎装啊?坏了什么,怎么修?一切未知!  只知道如果不运行,老大会问,怎么回事?可能再会追问,买的什么东西,这么差,设计的什么东西,这么不稳定!那就。。。。。
     那就毛起胆子搞,无知者无畏!
     模组要拆还真不容易:我不想动基座的位置,不想拆Z轴模组,仅仅只想把丝杆拆下来,看看里面滚珠怎么样,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丝杆尾端有松配的轴承,尾端轴承座不能拆,只能从电机那一端抽出。丝杆电机端有一对轴承,再用螺母锁紧,中间滚珠螺母,两端的轴承外径均大于滚珠螺母外径,把联轴器拆了还是不能将丝杆滚珠螺母组件拿出来,用螺母锁紧的一对向心轴承,不知道用多大的力才拆得下来,也没有办法,所以只有将电机,电机座,联轴器等拆掉,再将螺母套从丝杆的尾端取下。旋了出来,发现滚珠掉了好多。然后才在1800mm的高处取下2000mm有效行程(估计有2200mm长)的丝杆。
    傻眼了,螺母的滚珠掉了许多!
     反正用不起来,也没有办法啊!
     将电机,电机座,等等收好,丝杆拿下来,赶紧找个很少人的角落看看怎么办吧!要是老大知道了,那就麻烦大了。这时间供应商也不能解决问题,关键,也到了保修期,一年了。
     将东西拖到车间的后面靠窗的位置,继续拆,将螺母清理,数了数滚珠,100颗左右!再找了把卡尺,量了量滚珠,2.8,2.5,好多滚珠都烂了。还好,丝杆,螺母套的滚道还没有问题。标准应当是3.175才对啊!怪不得响!把两端的塑料压板,塑料滚珠导向块拆开。是标准的滚珠,我去找一把滚珠来不就好了吗!先给杂料供应商打电话,买滚珠!3.173,救命!
       公司一部分业务是做电动工具的,滚珠呢,原来做冲击块自动装配的工装,估计有3.175的。先到交流电动工具事业部的一个熟人那里问问还有.在PMC系统一查,还是有编码的!抄下编码,这边没有,直流电动工具事业部才有。过去开个领料单
PMC签字,再到仓库!仓库的管理员吃饭去了,已经11点半了!”等20分钟,我就来“,等吧!
      滚珠200颗领到了,量吗?精密的滚珠丝杆,用电动工具的滚珠,什么精度,噪音,等等各滚珠丝杆厂商吹嘘的质量优秀点,均与滚珠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了,3.175没有公差,用!
     饭还是要吃的,吃饭后中午不能睡觉了!
     饭后,准备装吧!还好,将滚珠螺母套放上去,将螺母套尾端的导向块,压板装上,一边旋,一边从竖直的回球孔放入,滚珠进去了不少!有希望了!
     可是,装入20颗后,后面再不多好上了。试着从螺旋槽放入,反旋螺母套,已经放入的竖直回球孔的滚珠给吐出来了,继续放入,终于满了!需要上滚套法兰端的导向块,压紧板了!
           怎么也 装不上了,原来这两个件上有凸台,需要同丝杆的槽相配旋入!可是放不进去啊!
      观察观察,看来需要将套放到端面,将这两个块,逐渐旋入才可以!
      前面的功夫白费了!还有,需要将锁定一对向心轴承的螺母拆掉,轴承拆掉,才可以从端面旋入。后面上机架装丝杆,也需要将轴承,锁紧螺母拆掉,才能装上去。找活动扳手,拉马!拆下!
     慢慢装吧 !终于装好了螺母套,上了另一边的导向块,压板!丝杆竖直放着,螺母自动向下掉,好!注意,防止螺母掉了,用布将螺母两端绑住!
       然后就拿回机架上,按步骤装入!
       谢天谢地!
       空跑了一下,还行!需要加黄油!找到黄油枪,加注!
       又运行了两个星期了!
       现在有沙沙沙的声音,看来滚珠可能是有问题,还是在运行。
       注意,还要加油啊!
        加油,设计师们,胆大点!

网友:
你纯粹在浪费老板的钱啊

网友(点评):
基于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用不了多久,瞎折腾,浪费时间啊,丝杆不是你把珠子装进去就完事的。那个只是以前修单车的方法。

网友(点评):
修单车很形象

网友(点评):
很麻烦,多配几根以防万一

网友A:
艺不高,人胆大。你应当问一下供应商,同样是3.175的珠子,不同的预压等级,配不同公差的珠子。

网友:
不用专用工具确实很难装的,难为你了。

网友:
这个机械手够简陋,铝合金搭的架子啊。拆丝杆手法也够厉害,天女散花式

怀疑你3.175滚珠用大了,丝杆规格不同用的滚珠直径也不同,和你测量的原滚珠2.8-2.5差的太多了,最后装进去的数量比没收集全的滚珠数量还少吧?这样搞,丝杆撑不了多久的

网友:
什么丝杆啊,质量这么差,HIWIN的丝杆也不贵吧,用着也还可以啊

楼主:
滚珠坏的主要原因是程序没有调好,到极限位撞击次数太多,滚珠受不了。

网友:
楼主还真是纯手工装的丝杆螺母副啊???哈哈,以前拆过,没装成功。

楼主: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搞,没有办法,要过年了,找供应商来搞估计也不会来,或者叫寄过去,一个月后寄过来,时间没有法等。滚珠的问题,我也听人讲过,要优选,有预压量的问题,没有那么多的条件让人搞。装的时候要注意需要从一个端面装入,压板有突出的台,需要旋入。
我只想鼓励工程师,在问题面前不要退却,但是要仔细,多想问题,要动手,接触实际的东西。
为这次的维修,也增长了我的知识,了解了滚珠丝杆的内部结构。

网友(点评):
别听他们瞎叨叨,什么预压啊什么的。怎么不扯预拉伸呢。不就是个搬运珩架嘛,有毛精度,只要运行顺畅就行了。注意润滑,别撞。

网友(点评):
国产的东西都是不能用的,我用过低档的丝杠都得是NSK的

网友(点评):
这是冷轧的丝杠,螺母是端塞式的,很容易坏的,注意润滑啊

网友:
恭喜额楼主,丝杆没拆过,导轨滑块的滚珠倒是拆装过几次。

网友:
  真敢干,要是设备是我自己的,我肯定也会这么修,可设备是老板的,我才不会费那个事儿,主要是怕麻烦,成了,老板说两句好话,不成,没人会赞扬的你的努力尝试。而且丝杠也不是这么维护的,缺乏专用工具,这么修出来的东西,也很难用得住。

楼主:
这套机械手上下料系统就是我设计的,还参与了PLC程序的的设计,所以必须去搞!

网友:
这拆装还是要看实际的运用问题吧!

网友:
楼主厉害,能自己装上,佩服!

网友B:
楼主威武啊,没找供应商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威武啊,没找供应商就搞定了,

现在都在运行中,情况还可以,大胆自己去试着解决问题才好!

网友:
支持楼主,实践出真理,实干出人才

网友:
这个还是找做滚珠丝杠的修吧,自己修了的用不住啊

网友:
更重要的是找找散架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艺不高,人胆大。你应当问一下供应商,同样是3.175的珠子,不同的预压等级,配不同公差的珠子。

不胆大有些事情就不敢搞,那就麻烦了,同时也要细心!

网友:
黄油用好的,螺母自动下落说明丝杠已经快报废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2014-04-29):
今天将第二台动作调试好了,用上银的直线模组,动作还不错啊!下个月上第三四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将第二台动作调试好了,用上银的直线模组,动作还不错啊!下个月上第三四台!

恭喜楼主都批量生产了。

楼主:
上下料机械手的机架,一般是用钢两去做的,单墩相连,我采用铝型材,做成桁架,也是可以的。原因有价格便宜,总重量小,移动安装相对好弄,加三角支架在侧面,加固就好了。我们新的结构有采用钢架的,加工及材料2.4W,我用铝型材1W就好了。

网友C:
自己做的机器人?为什么不用ABB的?

网友:
表示楼主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机器人?为什么不用ABB的?

ABB的一台裸机近30W,太贵了,老板算过,一个人工7W,5年收回机械成本太贵,日常投入还不算。这不行。

网友(2014-06-29):
历害啊。自己做。

楼主:
现在复制了三套,4月,5月,6月,每月上一套新的,现在有4套系统了,这半年的任务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机器人?为什么不用ABB的?

怎么让我想起那个历史典故,人民群众没粮食吃,皇帝问,为什么不吃肉?

网友:
请问楼主,这条丝杆多大的,长度2米多长是不是太长了?按照上银的工程师的推荐,好像长度直径比不能超过50,最好40以内。太长对精度和寿命都有影响。

网友:
虽然有很多专业人士在那讲丝杆是什么样,楼主不该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要支持楼主的。毕竟在用,费用也不高。没出什么大问题。最关键是楼主涨了见识学到了知识!

网友:
丝杠螺母的拆装式需要专业工具的。你这样装,可怜那丝杠,和滚珠了

楼主:
后面又复制了三条线,全部改为1500的模组了,上银的,还不错!共计现在有四条线在用。

网友(2015-06-10):
精神可嘉,有失必有得!

网友:
40的丝杠,2M长,应该没多大问题。之前也拆过,25的,1M多点长,要找干净的地方装。

网友:
实际上看你这个结构,不适合用丝杠,同步带多好,安装精度要求低,维护简单粗暴,看你这样装,可以想到你的设备精度要求也不高,

网友:
没搞过,看似很困难的饿样子

楼主:
是X轴,零件上料,精度到0.2mm就可以了,所以可以这么搞,现在为止,我已经换了3次滚珠了,还教了徒弟去换!

网友(2017-01-12):
楼主有点6啊,这样子的螺杆卡点很多,就这样装配起来的精度会很差

网友:
有问题就要去换,去维修,值不了几个钱,经常这样折腾也没多大用

网友:
这精度,这长度,用同步带更省事吧?

网友(2017-03-08):
搞机械就得多动手,但是装模组还是得用专用的工装,不然很影响精度和寿命。

网友(2017-04-15):
丝杆是不是太细了,老是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