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图纸上的0.8a等同于Ra0.8吗?见照片。急急急!谢谢

楼主(2014-01-28):
日本图纸上的0.8a等同于Ra0.8吗?见照片。急急急!谢谢

网友:
不是Rz的的话是等同的

楼主:
谢谢!照片传不上,图纸上就就一个粗糙度符号,但倒三角没有横线,在开口处写0.8a

网友:
这东西俺也叫不准。上网查了一下。

http://kousyoudesignco.dip.jp/drawing-surface-tolerance.html

从表中来看,貌似是切削的1.6.
倒三角没有横线,意思是怎么做都行,不一定非要切削,但是看样子不切也出不来这个粗糙度。

网友(点评):
元帅出马就是不一样

网友:
表面用任何方法获得!看你那东西加工难度大不大,不大可以加工获得,大的话就要毛坯获得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8-11-22):
大侠我是专业机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