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此图若将液控单向阀芯去掉有何隐患?

楼主(2014-01-28):
如附件图,活塞杆连接重锤,液压缸如图竖立安装,出现液控单向阀打不开的情况,临时将单向阀芯去掉使用,从原理图上看并无大碍,欢迎各位讨论 发表意见。

楼主:
下面是一个平衡阀,是否可理解为双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一个平衡阀,是否可理解为双保险?

节流阀。

网友:
整体情况不清楚,不过设计者的思路是希望当油缸上腔有压力油时,下腔才可以回油,如果上腔油被封住,下腔的油也会相应的封住,如果去掉21号液控单向阀,另外你说活塞杆连重锤,那么下腔会因自重产生压力,有可能会打开20液控换向阀导致活塞自行下滑,下滑距离由系统的密封性来定,如果重锤较重,那么上腔就会形成真空。具体有什么后果不知道,要看你这个是什么机器。

网友(点评):
赞成 挺有说服力

网友A:
油泵不给油后
1.有杆腔压力大于溢流阀调定压力,溢流阀打开,锁不住;
2.有杆腔压力小于溢流阀调定压力,有杆腔油通过溢流阀芯与孔的配合间隙中泄漏,也锁不住。
3.这个系统应该把液控单向阀放在溢流阀的前面。

网友:
实际上不需要把液控单向阀阀芯拆掉。如果你能确认是阀的问题,不是机械卡阻,把液控单向阀换成带预打开功能的液控单向阀就行。现在的阀估计是开启压力1:4的,换成预打开型,开启压力可以到1:10,单向阀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这个原理图,可能有些人觉得有错误。呵呵呵!
我们应该从这个原理图正确情况考虑。我比较倾向4楼所说的。
我们可以这样分析:
1.油缸有杆腔因自重形成压力,通过调节平衡阀压力大小,来判断是否打开平衡阀。
2.打开平衡阀后,油缸的有杆腔油液必须通过液控单向阀,而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与油缸的无杆腔连接。不考虑密封情况可以判断油缸活塞下行条件就是油缸无杆腔要形成压力,而且该压力要能打开液控单向阀。反之,如果油缸无杆腔没有压力或低于打开液控单向阀的压力时,油缸处于自锁状态。
3.如果把液控单向阀阀芯拿掉,能否保证油缸活塞不下行就要靠平衡阀的压力调整和密封性能了。
4.我就个人来判断设计者的思路:21阀是用来停机或油缸停止工作密封定位的。20阀用来保证油缸因重力下行运动平稳性,不发生抖动冲击现象。
3.

网友:
20防止下降过快,21自锁

网友:
这个图好奇怪,怎么感觉像是什么东西弄反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积极参与讨论,这是生一线实际出现的问题,7楼zhuxiaohua大侠解释的非常准确,工作原理就是这样,20是平衡阀而不是节流阀或什么换向阀,现在将液控单向阀阀芯去掉后,就靠平衡阀调压来控制,临时使用;
但液控单向阀为什么打不开还是没找到原因,换新阀也不行。

网友B:
打不开的原因有这样一个可能,油缸无杆腔面积是有杆腔的2倍,那么有杆腔产生的压力就是无杆腔的2倍,再加上重物的重量,导致单向阀B口压力超过先导压力的4倍以上。这种单向阀不是预打开的,开启压力最大到B口压力的4倍,所以打不开。

网友:
我个人建议楼主:
如果拿掉液控单向阀的阀芯,一切都正常,我建议楼主做一个平衡阀调节测试,试试把平衡阀慢慢调大,一定要慢慢调大,一点一点调大,而且要同时检测油缸无杆腔和油缸腔的压力变化。
而且这种调试检测是在平衡阀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最好在调试前,把平衡阀拿下来打开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去除液控单向阀那你油缸就不能在任意位置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除液控单向阀那你油缸就不能在任意位置停止

通过平衡阀压力的调整可以实现任意位置停止,原理正如ZHU大侠所说。

楼主:
感谢各位,通过近几日的分析,认为液控单向阀打不开的原因应是有杆腔背压所致,昨日利用停产检修时机将阀芯恢复,正常了!也就说之前在换液控单向阀时,平衡阀弹簧调至了最松,此时空载运行正常(背压小),但加上重锤后背压增加了,直接作用在液控单向阀的反向,此时单向阀要打开需克服重锤的重力+有杆腔由于无杆腔油压反作用的压力,此时无论如何肯定是打不开了!
换句话说,液控单向阀需在平衡阀动作之前打开,若平衡阀提前动作,它是无论如何都打不开的,这也给咱们调试设备时提个醒啊!有些阀的动作是有顺序的。
再次感谢各位!拜个晚年!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平衡阀压力的调整可以实现任意位置停止,原理正如ZHU大侠所说。

理论如此,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实际调机没有人会去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泵不给油后
1.有杆腔压力大于溢流阀调定压力,溢流阀打开,锁不住;
2.有杆腔压力小于溢流阀调定压力, ...

非常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的原因有这样一个可能,油缸无杆腔面积是有杆腔的2倍,那么有杆腔产生的压力就是无杆腔的2倍,再加上 ...

d顶你

网友:
平衡阀放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个人观点:1.20# 与21#阀起双重保护作用,在使用要求不高,去掉21#阀不会对系统产生影响。
               2.20#阀会影响到液21#阀的打开,假如去掉20#阀,仅留液空单向阀,在瞬间上下腔的压力会达到平衡,而无杆腔的压力高,若液控单向阀为蝶式的,因面积不同,应该是打不开的。假如将20#阀的压力调高,换向阀在换向后,无杆腔压力升高,而打开平衡阀需要时间,流体通过平衡阀又会产生压降,可能会打开。
               楼主试后将结果说下,再指出液控单向阀的型号,我们再一块分析分析。

网友:
晕,楼主可以把系统改下,

网友:
液单打不开,是不是平衡阀有泄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通过近几日的分析,认为液控单向阀打不开的原因应是有杆腔背压所致,昨日利用停产检修时机将阀芯 ...

请问:缸的速比是多少

网友:
原理图正确合理    液压锁在此起防止有杆腔泄漏的作用(双重防泄)   背压阀起平衡重物的作用(防超速下降)同时也起防泄漏作用
                          液压锁如果放置在背压阀前面,则需要用外泄式液压锁,因为此时液压锁阀芯存在比较大的背压,影响阀芯的正常开启

    液压锁打不开是因为负重超过设计重量 或者 液压锁的开启比选择不合理   改用更大一点的开启比的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调高一点系统压力从而提高液压锁的控制压力即可打开液压锁但是需要考虑是否对其他回路是否带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