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小榔头-由此看设计、工艺、“手艺“

楼主(2014-01-28):
这东西,看样子,很多人说简单,觉得手工制作一个没什么难度,觉得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对此,咱只能笑笑。
行话说“练拳不练功,到头一场空”,还有一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以前钳工这行里说,看钳工水平的高低,就看手头功夫。那什么是手头功夫,锉刀,锯子,钻头,砂轮机。你说,这简单,你来做做看,样子做到了,精度没做到,功能其实就相差很多。
前段时间,大部分社友都看了那个德国工程师纯手工制作发动机,都觉得那玩意做的漂亮,手里功夫好。
咱这里得说说,咱这虽说没他技术含量高,不过基本上的手头功夫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咱细细的说来:

说个简单点的,问下各位前辈同仁,这玩意如果是钛合金,让你锯下料,你怎么锯保证锯出来的面基本是直的,同时不需要更换锯条。咱给个这玩意下料的精度吧,保证锯出来平面度5丝,就那些不服气的说说怎么做。锯的时候,要点在哪里,怎么样保证锯的又快又好又省力。

再往细里说,这玩意让你做,怎么样保证四方的精度,这就涉及到你对加工基准的理解。这得选哪个为加工基准,怎么样才能保证垂直度、平面度、平行度。又怎么样检测这些玩意。

往下说,这玩意怎么做的,这玩意为什么设计成这形状,这形状的优势在哪里。

接着说,这玩意的腰形孔有什么要求,怎么保证榔头柄塞进去掉不出来,怎么保证这玩意经久耐用。有什么技巧,怎么使用这些技巧。

说到榔头柄与榔头的装配,这里装配需要注意哪些细节?设计的时候,榔头腰形孔尺寸做多大,榔头端尺寸做多大。这里面的配合关系是什么?让你设计公差怎么设计?

说这玩意,如果咱不说,让你排工艺,怎么一步步把它做出来,尺寸达到要求?这里工艺可不是说点工序:锯-锉-锯-锉-钻-装配。这玩意没意思,说出这里面的道道来,怎么保证每一步的公差尺寸精度复合要求。这里面的装夹方式啊,定位基准啊,检测方法等等。

再说说,这里面的手艺,你说这玩意没什么难度。咱定个公差精度要求,配合精度要求。你说说使锯子要怎么使,你锯锯子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手持锯子的姿势是什么样的,锯子时候注意哪些方面?说锉刀,你怎么手持锉刀的,锉这玩意身体姿势是怎么样的,你锉这玩意技巧在哪里,如何保证这玩意平。说钻头,你磨钻头磨出来怎么样,3mm的钻头你磨出来打的孔能保证在3+—0.05mm吗;你锉腰型孔的本事怎么样,能锉出来保证装配精度10丝以内吗;你知道锉腰型孔的技巧在哪里,怎么装夹,怎么使力?你砂轮机玩的怎么样,让你磨个榔头柄你能磨出来非常漂亮的小圆弧面吗。你装配水平怎么样,怎么保证这里的装配精度。

就说这些,你基本功足够好,你才有资格玩更高级的玩意,不然让你玩个高级东西,你那基本功达不到,让你修个复杂玩意的小圆弧面,修磨余量很小,又不好装夹,这时看你基本功了。换个高级点的玩意,你连上面那么多细节都没考虑到,如何玩高级玩意。

哈哈,其它不说,这玩意可以看出设计、工艺、制造等等很多东东。很多“大虾”说这玩意没什么难度,咱请你也找个玩意也像咱这么分析,也把它说个淋漓尽致,做不到别唧唧歪歪。咱水平很菜,咱知道咱是个菜鸟。咱知道走机械这条路很长,基本功一定要好,看一个玩意别看表面,你看的越深,你走的比别人越远。咱读了998大侠的帖子很有感触,咱可是踏踏实实玩机械,不过鉴于资质不行,玩的不好。

网友:
老钳工的水平是很高,看你把这个榔头吹嘘什么技术,什么腰型孔要在10丝的公差,这就摆明了言过于实。批量加工还会是这么靠钳工一个个挫吗?直接cnc才是效率和效果,再者话说3个大的钻头加减5丝不是钳工也能出的来,加减2丝我做不到,如果有这公差我会用铰。心情不好话说的多了

网友(点评):
笑了,咱不说了。玩这东西的目的在于什么?我说了做这个玩意的目的在什么?你说这玩意在吹嘘,笑了。你也吹个看看,吹得让人服。钻三个大的钻头加减5丝,你说不是钳工干的,因为你没见识过。

网友(点评):
冷月,你看看 :这世道什么人都说会玩,不知道会搞什么。

网友(点评):
3mm钻头可以钻大5丝的孔,小5丝,,,没试过。

网友(点评):
楼主表达的意思和您表达的不是一个意思,不过我更欣赏你的看法

楼主:
楼上的这位说咱在吹,咱不多说,钳工做榔头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批量生产,哈哈。。。这玩意手工干出来,怎么提的上批量生产。
干过这行的人直接鄙视你,哈哈。
这玩意玩的目的是锻炼基本功,谈不上批量生产,扯什么扯,八竿子打不着。
玩这玩意的前辈说说,咱哪个言过其实了,哪个浮夸了,说个理由,让咱服了。
说这玩意的腰型孔公差10丝,笑了,你把这孔的公差放宽了,你这玩意是得跟柄配合的。
问问社区里的老师傅,这腰型孔10丝的公差设置比较紧吗,不符合要求吗?
装配的精髓是什么?
就说这玩意3mm+-5丝的孔,怎么做出来,咱告诉你,让你涨涨见识,免得不懂乱咬人。
这玩意关键在于钻头磨的好,什么叫钻头磨的好,两边切削刃对称,切削刃呈圆弧过渡,基本上是高出不到1mm左右,开附切削刃的刃口。这玩意得手上功夫到家。
你钻一个孔,就用卡尺量一下孔的尺寸,根据孔的大小修磨切削刃,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就能把钻头磨好的,不同的材料钻头切削刃的夹角也不同。
经验丰富的老钳工,钻两三个孔,就能修出钻3mm+-0.05mm的钻头了。
不服气,你也露两手,让大伙瞧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网友:
德国工程师纯手工制作的发动机,事实上他的工作室里有小型车床、雕刻机、一堆小工具、工作台,这与榔头锤子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一千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网友:
orc_roll 鍙戣〃浜

网友(点评):
报应啊,全是乱码

楼主:
我估计咱是被大侠挑出破绽了,人家说”3个大的钻头加减5丝不是钳工也能出的来“,咱听成””3个大的钻头加减5丝不是钳工能出的来“。
说实话,钳工这趟水很深。一件小的东西,你把它做精致了,就足以看到你对这个工种的理解。
举个简单例子,台虎钳分很多种。有工具台虎钳,精密台虎钳,普通台虎钳。这些东西从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是这些东西从价格你就可以读出一些味道了。工具台虎钳的精度在5微米左右,一个小的都要几百块,这其实就是把东西做精了。台虎钳可以说是经典的夹具之一,这工具哪个部位是易损件,哪个部位精度要求最高,哪个部位装配时需要注意等等。
咱只是说自己玩”小榔头“,这都让人不惯,这东西咱的确潜心专研,也亲手做过几把,也学过老师傅怎么做。以上过程,咱都可以说是亲力亲为。再说很多经验方面的东西也是学习老师傅们的经验,加上自己的琢磨。
上面很多东西都是我做榔头过程的经验总结,不过很多人没真正这样做过,自然也不认可这些东西,这个可以理解。
算了,既然大侠都说咱没那个实力称得上“玩”,那咱就不说什么了。但是请大侠亮出你的兵器,让在下心服口服。
希望随便举一个自己曾经做过的东西,说出从设计到工艺再到加工每个环节,以及每一个环节需要注意的方面,及可能发生的事?比如说加工过程中如何选择钻头,选择什么材料的钻头,切削液选择什么,机床选择什么,机床转速是多少,加工方式的选择以及依据;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比如哪些地方需要放余量,哪些地方可以适当的要求低一点,哪些尺寸需要重点保证,设计时设计公差选择的依据,设计材料选择的依据,设计尺寸的选择依据;工艺的可靠性验证,工艺的流程的选择依据,工装夹具的设计,检验测量工具的设计,加工过程中定位基准的选择;最后装配过程中装配精度的保证,装配的表面要求的保证等等。若是你能一一把我上面说的每一点都阐述的淋漓尽致,请讲。
若是拿不出这样的”兵器“,而是不断的冷嘲热讽,或者挑我的漏洞,咱什么都不说,出门右上角,谢谢,怒不远送。

网友:
有经验的老钳工能达到,我这类一般画图工不行的!

楼主:
锯钛合金棒料这块,展开来说。锯子选择的是世达的,一根长的钛棒夹持在台虎钳上,为了保护工件,工件外包层砂纸,然后台虎钳夹紧,接着开始用锯子锯。锯的时候为了保证锯下来的料平面度在几丝以内(保守点),这就需要提前在锯的那块划出锯削的范围线,划一圈,然后起锯,起锯之后要做到锯子出去的时候身体全身发力,回来的时候不要用力气。锯锯子的诀窍在于巧妙运用全身的力量,而不是只用手上的力道。锯的时候要保持姿势不变,这样锯起来比较省力,锯出来的精度也比较高,稍微砂纸打磨几下就平了。
这一段咱基本上把锯锯子的诀窍说出来了,这个只要是干过钳工,时间比较久的人都深谙此道。说实话,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大部分钳工并不是这么使用锯子的,因为大部分师傅不会把自己所有的绝活都交给徒弟的。尽管说锯子现在基本上用不到了。
但是我说的这段,其实信息量很大,不光是用在锯削这道上,很多加工方式是想通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装配的时候,发现买的螺钉长了点,不可能上车床或者线切割吧,最快的方法就是用锯子锯。但是很多工件装配时候对螺钉长度有严格的要求,这时就要求你的锯子功夫,和砂纸功夫。因为锯完的螺钉要用砂纸磨平的。

网友(点评):
非常佩服大侠的眼力,肉眼可以看出几丝来。我现在老眼昏花是不行了,不知道还有那位可以做到?另外锯切的平面度在几丝以内,请问这个平面的粗糙度是多少?用什么规格型号的锯条锯的?还望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锯条选择的是世达的锯条,你也可以选择进口的锯条。

网友(点评):
锯出来的粗糙度肯定不高,需要砂纸打磨的。

网友(点评):
还有我称不上大侠,充其量菜鸟一只,只不过是一只不服输的菜鸟。我比较欣赏麦克阿瑟:老兵不死,永不服输的老兵麦克阿瑟。

楼主:
等了半天,也没见大侠现身,但咱想知道什么个情况让大侠如此不待见我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了半天,也没见大侠现身,但咱想知道什么个情况让大侠如此不待见我等。

抱歉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咱是被大侠挑出破绽了,人家说”3个大的钻头加减5丝不是钳工也能出的来“,咱听成””3个大的钻头加减5丝不是钳工能出的

后面本来是不想回复的,然见楼主如“re q”般的叫才出来回复一楼,结果出了乱码,至于前面那位说的“报应”,我也只能一笑置之。首先我要说明的事,在这群龙会聚的论坛里,我不是你想的“大侠”,给不了你想要的回复,我只是一只菜鸟。其次,先为我发的第一条评论为楼主道歉,我说多了,也说了不该说的。再者,对于吾等后学晚进之徒,这个时间都已经在家里忙活着,怎会有“兵器”随身带呢,即便有也是些贻笑大方之家的玩具,如果楼主真要这么较真,那我只能提供入学第二个学期金工实习普车第二天玩的一个葫芦的图片,也是那一周磨的榔头。第四,敢问楼主你那精度是5微米的台钳,这个精度是指什么?夹面的直线度还是垂直度?两夹面的平行度?还是指重复定位?山野之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否让我见识见识??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
还是得看技术和经验

楼主:
首先,既然大侠现身了。咱就说说,5微米台虎钳的事。这东西的精度我是看它的产品附带说明书得知的,这精度是指的它钳口与虎钳体平台的垂直度公差。我之前说了5微米是这东西所有精度尺寸上的最高精度要求。你随便买个精密点的台虎钳,人家都附带说明书的,说明书图文结合阐述这产品的形状公差和形位公差,里面阐述的很清楚。咱说的精度没有半点吹嘘的成分。
既然我能文中提过虎钳,自然我也亲手做过这东西,不过精度达不到精密台虎钳的精度,但是这其中的道道也能说上个一二三。打个比方,你拆开台虎钳看看,稍微普通点的台虎钳,你会发现丝杠的直线度不怎么好,那就涉及这玩意怎么装配了,也就是虎钳活动座的孔怎么设计加工了,这其实就是虎钳装配的一个道道。
既然咱发了个小榔头,很多人都不屑一顾,觉得咱在卖弄关子,咱也没必要说虎钳这玩意了。虎钳这玩意,道道也就那么几个,几个影响其安装性能的关键因素,还有虎钳加工过程中的诸多细节,遇到问题的解决方式等等等等。

网友A:
钳工也就是个力气活,现在青工不愿学,只有理论也不行,没有理论也不行,看别人干很简单,自己干就不是那样了,没有三五年学不到什么东西,现在工作中用到锉锯真的很少,系统学习也没有那时间。最近才做的一套件,看看难度在哪。如有兴趣可给详细电子版。

网友(点评):
大侠整这套是干啥,咱是菜鸟一只,还没入门呢,没那水平看这东西。您这东西起码做了几十年的钳工老师傅才能有这个资格。

网友(点评):
这就是钳工制件题,没什么作用,干完了就甩了。全手工不能使用二类工具,包括砂轮砂纸。

网友(点评):
大侠,您这套图纸我说实话,自己的水平真的做不来这个,咱水平不高,菜鸟。咱只能说说自己的一点薄见,您这东西不仅要求操作者锯子、锉刀、钻头的基本功夫,还要求操作者对尺寸公差、累计误差、定位基准选择的理解。

网友(点评):
做您这套东西,首先得从装配图入手,读懂装配图,了解装配的技术要求。然后开始着手做零件,根据装配要求留出最后的修配余量。以上是咱的一点浅见,然咱做咱做不来,基本功首先没到那个境界。

网友(点评):
刚刚咱说的那套是做这套东西的基本思路,这是咱跟着装配钳工老师傅后面打下手的体会。咱没达到那个境界,装配钳工是钳工的另一个等级。。。

网友(点评):
如果真正干了钳工,就知道钳工分不了那么细,什么装配钳工、机修钳工、工具钳工分不清的。这个工件单件分并不高关键在修配上。这个总装配我用Inventor做的有AVI动画,传不上来,怎么转GIF?

网友(点评):
这点大侠说的很对,钳工没有明显的认定谁是装配钳工、机修钳工、工具钳工的。大多数钳工都是这些都会的。比方说大部分钳工都是工具钳工,因为钻头啊、样冲啊都是自己磨的。修配这块要看经验了,你经验肯定比咱足。

网友:
锯下就能有5丝的平面度?这个真不信。锯子一个来回的锯痕高低差都不止5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工也就是个力气活,现在青工不愿学,只有理论也不行,没有理论也不行,看别人干很简单,自己干就不是那样 ...

钳工还是技术活。对于这个我可以用机加工达到目的

网友(点评):
机加是很容易达到,误差还小,但这不让你上床子,全手工,砂轮砂纸都不让用。

网友(点评):
不让机加,这活我不敢做。因为我做不了,机加的话就呵呵

网友:
路过,记得在学校的第一次实习就是做榔头。😜�

楼主:
首先,感谢诸位的留言。有人说了锯子能达到5似的平面度,不信这个。关于这个咱就说说怎么做到这个的。首先钳工先得划出两条范围线,也就是,边锯遍要看,稍微歪一点点就要借正,手艺好的师傅锯子拿的比较稳,基本姿势保持不变,锯下来的料子,就能保证5丝。再小的精度,咱不敢说。

网友(点评):
但是这个5丝的平面度,也只有几十年的老师傅可以做到,毕竟锯子这东西无论是姿势还是手法甚至是手持锯子能否保持很稳,都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

网友(点评):
请问有实例吗?5丝可只有一张纸厚度或者一头头发丝直径的一半左右啊。锯子能达到这样的精度?

网友(点评):
现在的加工中心铣大点的平面要保证5丝的平面度都要上修光刃刀了,一般的铣刀都搞不定。

网友(点评):
咱亲眼看过老特级技师做出过来的,不过你要的实例没有。

网友(点评):
手上的活,我说可以干出来,你不信,非要咱拿出实例来,咱只是看过老师傅做出来之后砂纸打磨两三下就非常光了。比如说,咱可以说很多前辈发的图片不是自己的东西,是网上下载下来然后说自己的,你说这有理由根据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前辈可否看过老一些的特技技师干活,这手上功夫咱不好说,只有你亲眼见了就服了。

楼主:
说实话,这两天回了这么多,一个原因是由于一个人觉得咱卖弄玄虚,一个人觉得咱不行、称不上“玩”。咱做人踏踏实实,基本上别人发的主题帖咱尽量少攻击别人,觉得咱没啥水平,你大可以自己拿出自己的一套讲讲给人听。有“大侠”喜欢发自己做出的东西,让大家顶礼膜拜一下。咱菜鸟一只,没什么水平做什么玩意出来,但是很多玩意的道道咱即使没看过你玩,咱也能做个出来。很多前辈同仁因为没有太多深入实践的机会,觉得很多东西做出来太高深莫测了。咱可以说说常见工具到底怎么玩。
就说砂轮机,如果让人做榔头,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选择砂轮机上磨四方,这样做出来漂亮,而且省力很多。像什么截面为五边形、六边形的冲头也可以选择锉刀锉,更多人选择砂轮机上打出来。玩砂轮机的难度比锉刀容易多了,要求就是工件一定要拿稳,手持姿势一定要正确。砂轮机分很多种,根据砂轮的种类分的,棕刚玉(磨床上用的),白刚玉,碳化硅。像砂轮磨削样冲锥面时,要把握好手上旋转的力道。
还有,大侠曾经说过“以前搞工装调整时,关于工装的设计,曾总结过27条经验”,何不拿出来说说,我也可以网上搜点别人总结的东西说是我自己的东西。如果真是自己的东西,自己可以对自己定下的每个东西,都有足够的理由让他成立。
当时,咱可以看大侠随便一说,老鹰直接给了20分奖励,其实那句话说的有意义吗,大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什么关键点都没说,根本提不上技术贴,为何奖励呢?因为大侠的名气大,大侠有实力。
我想不止我一个人对大侠的27条比较感兴趣,相信大侠是有实力把它阐述的淋漓尽致。大侠尽可以从设计到工艺再到制造甚至到检验每个环节充分验证您的理论,让晚生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两天回了这么多,一个原因是由于一个人觉得咱卖弄玄虚,一个人觉得咱不行、称不上“玩”。咱做人 ...

哈哈。我也感兴趣你说的那个27条。
可惜现在的年轻已经没人学车钳刨铣了。在我们当地企业已经极难看到30岁以下的机加工工人。就连相对轻松点的数控。30岁以下的也和熊猫一样。
这是怎么了呢?

网友(点评):
这27条是大侠的精华,可以说是绝技。现在咱中国流行“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我那师傅也没怎么教过我,他说干活要靠悟性,看别人怎么弄就差不多明白怎么回事了。咱觉得做机械得从最基本的“制造”做起,了解...

网友(点评):
不是师傅不教,徒弟爱学的不多,混到高技也快五十岁了,要不了两年就要退了,带着技术回家给老婆孩子说她们会听吗.靠悟性是真的,有的人怎么教都教不会。

网友(点评):
哈哈!我说的点难听的。机加工在我这已经没人学了。不存在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问题。因为已经没徒弟了。当地工地上的小工都120一天了。自己小包工都250左右一天了。我好多师兄弟都改行了

网友(点评):
而车工才3500每月。6180以上才4200每月。计件工资。我一个人对刀调试16台数控车才3000每月。过年后才给3500。哈哈,你们所说的技术,经验。在我这通通得随着现在35岁左右的老师傅下泥土。

楼主:
ipqjj大侠是钳工这行的高人。这里咱说说自己遇到的几位师傅,其中有特级技师,教了我钜锯子和锉刀的基本功夫,我很感激他;还有高级技师,咱也或多或少也看了他干活,暗地里也学了一点;还有些技师,咱也暗地里学了他们一点功夫;咱磨钻头的时候,边上也有师傅指点的;咱觉得干活要想学东西就得找机会给师傅打下手,不过这种机会即使来了,他有时干到关键地方的时候让你拿工具把你支开了,回来时发现活干好。
其实能遇到大侠这样的师傅,真的算是比较幸运的人了;大多数师傅若是自己才三十多岁,他才不会教你呢,教会你,他怎么办;所以每到关键时候,他总会找到各种理由把你支开。有时候偷师实际上就是一个想上进的人提高水平的快速方法。
正如大侠所说,大部分的钳工不但是工具钳工、同时是装配钳工、钣金钳工、修毛刺钳工、划线钳工等等;不过这都是钳工做到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做到的,刚入行往往可能先从修毛刺、划线做起;做好了开始磨钻头、打样冲;钳工的路都是一点一滴的往前走,走的非常踏实。
您那套图纸,你说这里面关键在于修配,咱其实没触摸到这一领域,咱只是打下手看过师傅修配过,没有自己做过,关键自己也没那本事,做不来。
前辈若能肯稍微提点在下,在下感激涕零。咱其实最感兴趣的是您作为老钳工,能说说您设计工装的思路吗?大体上按照什么样的准则设计的?这个东西特别是对于钳工这个工种来说,最为精华的部分了。

网友:
这就是地基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抛弃一些东西,能线切割干嘛一定要锯呢,能磨干嘛一定要锉刀。难道外国的高精密磨具是靠锉刀,有些机器达不到的技艺可以研究研究,像普车车一丝公差车梯形螺纹有难度。但是在好的数控上就简单。上学学的钳工,工作没用

网友(点评):
钳工目前主要从事装配的比较多,锉刀功夫用在修配上就显得举足轻重。

网友(点评):
你能用电脑打字,就有理由写狗刨的字吗,不嫌丢人吗

网友:
楼主说的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说的太在理了.美国战机就是这么整出来的

网友:
楼主和我年龄差不多吧?有需要表演这些的话请联系我,保证钻孔负直;锯弓两种动作(你这种要南派,手臂运动身体保持不动)。6mm的钢筋夹在虎钳上用簪子一下保证断,(而且保证动作潇洒),锉刀配合不漏水。做这些的保证是我要带200度的老花镜了!

网友(点评):
前辈,咱水平很菜,不过是幸蒙老师傅厚爱,稍微教会我一点小伎俩,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钳工的水很深,咱可以说还没真正入门,差的太远了。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说法,永无止境!

网友(点评):
但不同意是小伎俩的说法!

网友(点评):
前辈,在下说自己会的是一点皮毛。至于钳工这些锉刀、锯子、钻头功夫这是靠经验日积月累的,时间上去了功力才能达到,很多细节才会慢慢的挖掘出来了。

网友: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视频也没有看过,一上来就看到这篇文章,然后看看主题,好像还有类似的贴,有感触!

首先,一个人在他的行业能做到极致,很难,得到足够的尊重是必须的,即使做不到极致,只要认真做,不断要求自己进步,也能得到足够的尊重!

第二,对认真努力的机械同行再次表示足够的尊重,即使你自傲!

第三,过了!

正负5丝,10丝,手工,很难吗?也许难,也许也不难。懂的不难,不懂的难。

不过是按图加工而已,各个机加门类,比如钳车铣刨磨等等传统工种,按图加工,做出完全合图的东西,我应该骄傲吗?
是的,我应该骄傲,但仅此而已。

机加行业各工种都是相通的,原理相通,工具刀具也相通,你很骄傲的东西,我不会用了吗,我就没有你用的好吗?超过你加工范围的东西,你还能玩吗?但是我会,是否我应该看不起你?

正负5丝的3MM小孔,不需要多高的道行,唯手熟尔。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锯钛合金棒料,锯子能达到5丝的平面度。
我和“把刀用好”大侠有同样的疑问。

钛合金棒料,是豆腐属性,还是细铁丝,直径多大?

我其实想说的是,你认为可以做到,我不怀疑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你怎么判断5丝的平面度,是5丝,10丝,还是100丝?

用手摸眼睛看,还是上专业仪器设备检验?

如果是后者,我想说:对不起,我错了。

说一件事,一个做了二三十年的平磨老师傅,带出的徒弟无数,水平也足够,人品好,是值得尊重的老师傅。

但是他不该和我较真。

一个立方体工件,假设边长都是100MM,磨六面,要求每相邻两面垂直度误差在2丝内。

是老师傅的得意弟子做出的活,老师傅检验认为合格,签字转下工序。
我不关心他们怎么做出来,但是和我要加工的工序有关联,必须平磨合图,我的才能合图,否则一旦动刀以后说不清。
我用加工中心做测量,垂直度误差最小是2丝,一般都是5--10丝,大的20多丝。

老师傅不相信,说如果是他亲自来做的话,能够达到0.005的垂直度,徒弟做的他认为绝对在0.02之内。
我笑,0.005。
我问,你怎么测量。
答,角尺。
我笑,角尺准吗?两个意思,一是使用的角尺本身是否合格,二是用眼睛看能看出0.02?
答,角尺绝对没问题,新的,眼睛看的出0.02,不要说2丝,5个微都看得出。

老师傅量给我看,说,连光都很难透过来,绝对在2丝内,我看他用角尺的方法,我心里叹息,二三十年的老师傅。
我不好意思说你的方法不对,说实话,我几乎没怎么用过角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但是明白角尺的原理,我认为我会用。
我量给他看,说:你看,这么宽的缝。
不服,僵局。
反正我量就是宽缝,他量就是严丝合缝。

惊动了上下四野,我给台阶下,要不让你徒弟再返工一下,我不要求开处罚单,没事,不用罚款。

老师傅和徒弟都拒绝。

无法,我征求设备主管的意见,说用加工中心检测,设备主管是明白人,同意。

工件直接放台面,水平面拉表,很好,1丝之内跳动,那么这个面可以做基准面。
再拉垂直面,我说你自己看,10多丝。

还犟嘴,说你的Z轴可能有10丝误差。
那好,多测量几件,多测量几面。也有在2丝之内的,那么你怎么说,10丝跳动的你说我设备有问题,那只有2丝跳动的呢?
我征询设备主管的意见,他认可我的做法。

于是徒弟全部返工。此后再无类似争辩。
此事成一笑柄。

网友(点评):
大侠,你是高人。在下佩服,再有咱也没什么本事,仅一江湖菜鸟而已。还有一点咱的说明,咱可没说自己自己有锯削5丝的本事。再说大侠,咱也没扣上钛合金锯5丝这个前提。大侠可以细看,看咱发的帖子。

网友(点评):
大侠,希望您能细细看完,再作评论,可否?至于大侠说如何测量5丝垂直度,咱也觉得仅凭角尺是无法做到的。稍微精度高点的,咱那边是上三坐标测量的,您看这个测量方法可否?

网友:
我们以前的个神牛拖拉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里面有一个钳工,做出的两个立方体相互垂直后,交接处连水都过不去,
我个人觉得手工很重要,扎实的基础也很重要,但不能太侧重于基本功,现在的机械更新换代的速度可以很简单就做到上面的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