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淬火硬度55度漏加工三个孔,求助

楼主(2014-01-28):
cr12淬火硬度55度漏加工三个孔求大侠指点+ @, n+ m5 Z1 Q

网友:
看你孔的要求,用钨钢钻可以搞定,有高公差要求的话,再用钨钢铣刀精铣就可以达到

网友:
淬火后硬度55的材料,用钨钢钻,哈哈,不说了,楼主你自己试试能不能钻得动。

网友(点评):
OSG的WH55-5D就能干了,另外补充一点WH70-DRL和SH-DRL最高能干到70HRC

网友:
孔的要求,量的大小,都不清楚,我们怎么说呢,

网友:
多大多深的孔?如果孔不深的话试试用整硬立铣刀螺旋插补铣吧。

楼主:
直径公差0.02,深度10mm

网友(点评):
直线度要求如何?

网友:
电火花,要么用金刚石刀具,成本比较高

网友:
奇怪了!怎么没人说电火花?

网友(点评):
哈哈,看你楼上和楼下

网友:
电火花穿孔,慢走丝线切割,能满足,但价格很高。

网友(点评):
盲孔能线切割?

网友(点评):
电火花穿孔,再线切割

网友:
嗯,优选电火花

网友:
同意先用火焰退一下火再钻孔。

网友:
支持上1楼的方法。

网友A:
Cr12材料淬火后既硬且韧,磨工都头痛,说什么钻和铣。开玩笑了。
火焰退火再钻孔也是馊主意。你有什么本事能够只退掉除去部分材料的硬度而不影响到留下部分?
如果是通孔,可以用电火花穿孔,然后线切割加工到尺寸。这是模具制造的常用工艺。
如果三个孔是只有10毫米深的盲孔,那只有用电火花加工了。
网上关于电火花加工的资料很多,不懂的话,找一找,读一读。

网友(点评):
老哥说的对,如果是通孔的话,可以用火花打孔机先打切割孔再用线切割割成即可,如果是盲孔的话,可用精度高的火花机打即可,如果用数控铣床铣也可以,只是很慢,每次进给才几丝。

网友(点评):
伏枥前辈,真有能钻的钻头

网友(点评):
前辈相当有经验,你的见解咱比较赞同。

网友(点评):
有可以切削淬硬钢的刀具,用或不用需要从容易进行与否和成本两方面考虑。楼主这个例子肯定不合适。

网友:
就电火花呗,几个那么小的盲孔,又不要多少钱的

网友:
电火花吧
要不就扔了重新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12材料淬火后既硬且韧,磨工都头痛,说什么钻和铣。开玩笑了。
火焰退火再钻孔也是馊主意。你有什么本事 ...

害怕伏枥老师,这个方法我用过,由于这个材料导热慢,用湿抹布围个圈并不断加水。。。。。。

网友(点评):
先向你道歉,用词不当。所说方法相信用过,但后果也明显,不能保证留下部分不受影响。

网友(点评):
其实,Cr12淬火不起皮,变形小。与其用局部退火方法,还不如整体完全退火、机加工再重新淬火。

网友:
回一下火吧

网友:
学习电火花加工

网友:
楼主,Cr12属于冷作模具钢,淬火后硬度高,变形小,碳化物偏析严重,一次硬化淬火温度不超过1000度。关于您那问题怎么看待,咱比较赞同彭老师的说法,这东西如果要让我做,我会选择先退火,然后加工,再淬火;不过你硬要做咱觉得电火花比较适合。你亲自动手用钻头钻,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不是说钻头钻不动,而是不好钻,反正我那老法师说这东西钻一个孔费老鼻子劲了。

网友:
想想办法也是可以的,不知道具体情况,经济性,突破硬化层就好办

网友:
1.如果那三孔的精度要求很低,那么可以用硬质合金钻头直接钻成。
2.如果那三孔有精度要求(包括孔径和位置度),但要求不高,那么可以用硬质合金钻头钻三小孔,再线切割加工。
3.如果那三孔有较高精度要求(包括孔径、粗糙度、位置度),那么可以照第二条的方法加工后,再上座标磨/或研磨,但这样一来可能比报废的成本还高。
4.如果那三孔是盲孔且精度要求很低,可参照第一条,或电火花加工。如果有精度要求,则要么报废要么退火后重来。

网友:
菜应电火花,线切割能保证计量

网友:
搞两个铜电极,上edm,一个粗打一个精打,2丝的公差问题不大

网友:
电火花可以搞定的,用钨钢钻直径公差基本没有办法保证吧!

网友:
那么高硬度考虑有电加工了

网友:
先用电火花穿孔。后用合金刀镗

网友:
电火花怎么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