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具下模爆裂

楼主(2014-01-28):
大家好,各位高手,请教了,现在冲压10毫米钢板下料,冲压力大约90吨左右,材质235,现问题是冲压部足百件,下模就开裂,急,感谢大家!

网友:
10的料还是搞个激光机割吧

网友:
那套模具的问题和发帖的问题都是一个样,搞不清楚重点在哪里,让人无从说。

楼主:
楼上的高手,我也不知该怎么问,我只能把实际情况说出来,不然你问问题,我来回答,这样可能比较有效率,不然我也不知该咋讲,谢谢

网友:
木有模具图和产品图,要咋讨论。

有开裂的模具照片更直观,有图有真像。

网友:
最好上个图,这样比较好讨论。今年放假前我们公司有套连续模,因为脱料板导柱不正,导致脱料板报废

楼主:
好,现工厂关门了,过几天把模具照片搞上来,大家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
查一下冲裁间隙

网友(点评):
单边冲裁间隙一般都超过1.0mm ,可以到1.5mm, 还要不要检查?

楼主:
你好,间隙是单边一毫米

网友(2014-03-13):
首先,是否为异物造成,我遇到的凹模破裂一般都是由于异物(废料、碎屑)在模具上造成的,如果没有:
1,如果单纯想提高模具寿命,建议加大间隙,使用III类
2,不知道凹模止口结构是否单薄,建议加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3,是否可以改变凹模材质?

网友(2014-10-24):
复合模吗?

网友:
都是材料和热处理的问题,下模再做斜刀口就OK了

网友:
下模到底多厚,具体尺寸不知道,不好说耶

网友(2014-12-03):
凹模厚度够标准么?模具新手

网友(2015-06-18):
没图没真相,不好乱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