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煎饼机,各位社友给出出主意

楼主(2014-01-28):
我想做一个煎饼机,煎饼机的结构是一个圆铁桶用来烧火的,桶上边是一个圆鏊子【铸铁的】直径有65公分,45公斤,我在想怎么能让鏊子自动转?求求求教,

网友A:
手动控制;成本低,劳动强度大
普通电机:成本中等,如需调速还得购买变速箱
伺服电机:成本较高,但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实现无人化作业。

网友B:
简单就好,中间一个大齿轮可以搞饼的链接起来。,边上3个以上的小齿轮,加一个驱动电机齿轮。再加一个调速电机。再去买20左右个钢珠滚轮,用来支承中间大齿轮的。就是可以帖饼的就可以了。最后加一个架子,一个煤气灌吧,

还想简单就私把齿轮去了,直接做个小护架,把板放上去,用手转转 、

网友:
现在有做出来的,你直接百度

网友(点评):
百了,感觉他们做的太复杂了

网友:
路边有炒板栗花生的设备。或者搅拌混凝土的那种设备,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去看一下滚筒水泥搅拌机,,,,

网友D:
加上一个自动控温,效果不是更好

网友(点评):
朋友你也是做这个的吗

网友:
电机-减速机-伞齿

网友(点评):
谢谢,那样我觉得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控制;成本低,劳动强度大
普通电机:成本中等,如需调速还得购买变速箱
伺服电机:成本较高,但自动 ...

恩,谢谢前辈,普通电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一下滚筒水泥搅拌机,,,,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就好,中间一个大齿轮可以搞饼的链接起来。,边上3个以上的小齿轮,加一个驱动电机齿轮。再加一个调速电 ...

谢谢,我就是想越简单越好,我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上一个自动控温,效果不是更好

不是,我做过自动温控设备,
这个调温很简单的,用个温控表,控制电热部分和转动部分就可以

机械部分的设计,我就不懂了,好在坛子里都是高手.

网友:
lz进展得怎样了?
市面上应该是这种结构比较简单。

温度控制和调速是基本功能。
鏊子的下方应该是灶头,因此我猜测里面是行星齿轮传动结构(2个齿轮可以搞定,电机+减速箱直驱)。
使用普通的单相减速电机就可以驱动。
想成本简单一点,可以省略温度控制,通过调节煤气控温。
为了美观,最好是用亚克力做一个三面透明包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