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材料大部分挖空,如何加加强筋?

楼主(2014-01-28):
现在我有一个上工作台,材料是铸铁  形状是立方体 1200X1200X50mm  中间掏空800X800X50mm   通过何种形式挖掉使其重量大大减少(换句话说将材料大部分挖空,如何加加强筋),而相应的自重下的变形不至于太大!!

拜托各位大神帮帮忙...最好的话随便贴个图!

楼主:
各位大大帮帮忙啊·····

网友A:
铸铁挖空,,,,,,,这玩笑有点大。

网友:
化学腐蚀水滴石穿

网友:
铸件在浇铸时就形成空位。

网友B:
你的活不应该这样做的,铸造时就应该考虑好的,这样太费时费力了,你以为是一块豆腐啊?

网友:
铸铁铸造的时候就以不要铸造出来,要不就换材料,采用焊接起来

网友C:
问题不明确
出个图
详细些

网友D:
掏空....怎么考虑的工艺啊,是不是超重了才想掏空的
你上个图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用尖锹挖,就象挖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挖空,,,,,,,这玩笑有点大。

不是啊,零件还没开始铸造, 我应该如何挖空,减重,就是加强筋如何布置好点,可以尽量减少些重量。而重力产生的变形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活不应该这样做的,铸造时就应该考虑好的,这样太费时费力了,你以为是一块豆腐啊?

不是啊,看来没表达清楚。零件还没开始铸造, 我应该如何挖空,减重,就是加强筋如何布置好点,可以尽量减少些重量。而重力产生的变形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掏空....怎么考虑的工艺啊,是不是超重了才想掏空的
你上个图看看什么情况

不是啊,看来没表达清楚。零件还没开始铸造, 我应该如何挖空,减重,就是加强筋如何布置好点,可以尽量减少些重量。而重力产生的变形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明确
出个图
详细些

不是啊,看来没表达清楚。零件还没开始铸造, 我应该如何挖空,减重,就是加强筋如何布置好点,可以尽量减少些重量。而重力产生的变形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啊,看来没表达清楚。零件还没开始铸造, 我应该如何挖空,减重,就是加强筋如何布置好点,可以尽量减 ...

这还能再减重了么

网友:
具体问题不是很清楚,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机架篇吧。加强筋和铸件功能综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能再减重了么

可以用等离子割,火割,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能再减重了么

高度50多mm  中间只是一部分空而已,四周还很大面积的,我该如何减掉他呢?壁厚留多少比较好啥的,加强筋怎么布置等。  这个是个铸件,现在还没铸出来的,不用考虑什么线切割啥的。

网友:
对啊,楼主改换个思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