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在帖子里输入caxa图形的问题

楼主(2014-01-29):
请问怎么在帖子里输入caxa图形,谢谢

网友A:
贴图上来,文件就用附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上来,文件就用附件试试

谢了。

网友B:
原文件用附件,,,,,图用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文件用附件,,,,,图用截图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