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加工工艺问题

楼主(2014-01-29):
图片在附件中
请教:怎样用加工中心保证直径20的孔与直径8的孔的30度的位置关系?还需要划线吗?
           因为直径20的孔与直径8的孔不在同一平面,用什么工艺能保证30度的位置精度?
           谢谢。

网友A:
你的30°公差和分度圆86的公差
根据公差选择机床

网友(点评):
我先说做个简单的工装很难吗?先打四个D8均布孔,在工装上做一个和D50配合的轴,四孔任意一个7.9定位销,ok就钻吧!

网友:
要是自由公差的话,划线后在钻床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目前用的加工中心是什么配置的,有几个轴?

网友C:
你的加工中心是什么形式的?几轴?车铣复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加工中心是什么形式的?几轴?车铣复合吗?

三轴 立式加工中心 不是车铣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目前用的加工中心是什么配置的,有几个轴?

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30°公差和分度圆86的公差
根据公差选择机床

86加减0.1
30度公差加减1度

网友:
三轴的立式加工中心没法分度,要求精度也不是很高,看来划线是个解决的办法。想听听其他师傅们的见解。

网友D:
加工中心??三轴??正中小子下怀,这个零件不知道你是否先加工了20的孔?所以我就已你是车好的内外圆端面为坯,使用两种思路加工,小子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指点一二。1 先加工8的孔再加工20的孔,工件夹在三爪用极坐标在86的直径上钻4个8的孔,这样轻松加愉快就搞定8的孔了,接着就搞20的孔,并与8的孔成30度的角度,找一块板光过两个面(这里最好是四四方方的板料,即任两面成直角是最好的),夹在台钳上左边光一刀侧边(后面为了把这个板料立起来夹在台钳时,这个边靠近台钳底面)在板料上钻铰个孔(这个孔与你做的50的销子柄部配合),在以这个孔为中心的86直径圆上与水平方向成30度右向下的地方钻铰8的销孔,配合做个50的销子和8个的销子装配在板上,并将板立起来夹在台钳上就可以通过一面两销思路将工件立起来并使其中一个8的孔与竖直方向成30度的角方向(注意工件的夹紧方式,可在50的销子上或侧边通过螺栓压紧)。2 貌似前面废话多了些,后面的就简化了,先加工20的孔,然后加工8的孔,利用三爪竖放使工件水平或是台钳来加工这个20的孔没问题,然后以50的中心孔和20的左右可移动的活动锥销来定位工件,使20的锥销的轴线处于水平位置,利用压板压紧注意避让,利用极坐标或坐标系旋转加工4个8的孔

网友(点评):
按第一种方法加工思路很清晰。

网友E:
以φ20孔和φ8孔定位都可以吧,不过有车削中心就更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φ20孔和φ8孔定位都可以吧,不过有车削中心就更爽了。

是啊,可是用三轴加工中心加工,∮8与∮20的孔不在同一平面,需要二次装夹,就算以孔定位,分度头也不能准确分度。
有没有不用工装的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中心??三轴??正中小子下怀,这个零件不知道你是否先加工了20的孔?所以我就已你是车好的内外圆端面 ...

先谢谢你了。你说的这两种思路都能完成工件的加工。定位基准,1.两面一销2推销定位。
我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法:推销定位。
所以还想请教:推销是怎样完成定位的?能画一个示意图吗?推销的工作原理?和推销安装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了。你说的这两种思路都能完成工件的加工。定位基准,1.两面一销2推销定位。
我更倾向于第二种方 ...

我晚上看看有没有空,给你做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晚上看看有没有空,给你做个示意图

谢了。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86加减0.1
30度公差加减1度

你的公差要求用钻床加工就可以满足。

网友:
已附图交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