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钳工来帮个忙 报酬丰厚

楼主(2014-01-29):
弹弓模具,如果能看懂请联系,报酬丰厚

做快乐事 -1 报酬丰厚是多少?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弯管机,,,,,,,,,,,

网友A:
这不很简单嘛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说下你的折弯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很简单嘛

你从底部开始走

网友(点评):
这句话足以见识到大侠的功力,这个产品的确应该由底部向两边走。不过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你需要什么?

网友:
禁狗以后,弹弓倒成了流行趋势,我也买了把8MM反曲玩了几年了,你这个要边烧红边弯的,我见过视频,对这个不感兴趣,没刻意去想过,如果是狗的话,了解的比较透彻。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的是热弯。。。

网友(点评):
冷弯的好。

网友:
你这是要对付城管吗?人家可是会爆头,秤砣的。

网友:
很巧妙的工具。
很明显,把图片上左面的芯轮的销轴抽出,芯轮能够插入到右面的回转件里,然后用销轴组合。底板上有很多孔,销轴可以把组合固定在选用位置。
一定还有若干个大小不一的定位销,可以插入底板上的相应孔中。也一定可以不使用图示芯轮,用芯轴或别的芯轮与回转件组合。
弹弓的弯曲有对称要求并且几个弯曲部分的曲率不同,只有这样的组合弯曲才方便。
弯曲方式和我贴出的简易弯管器一样,属于压缩弯曲方式。

网友(点评):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不过关于弹弓左右两个封闭的“小圆”如果要求是圆形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东西最难做的地方。

网友(点评):
曾经看过链条的弯曲视频,觉得可以借鉴对付“小圆”

网友:
提供详细的图纸材质等数据,可以设计专机生产,至于报酬个人觉得这东西没多大产量,报酬也高不到哪去!

网友:
只是看看,新手貌似看不懂!

网友:
小时候最爱玩的东东。

网友:
用弹簧机做弹簧的思路做应该又好又便宜,只是两头的孔封闭要做二次加工了。

网友:
看产量大小。产量大,用冲床分步压出,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