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步带和蜗杆能配合么?怎么选择?

楼主(2014-01-31):
打算用8M的皮带,可是不知道能不能和蜗杆连接,应该怎么选择?或者说百度的话应该怎么搜索啊?两眼一抹黑,求教~!

网友:
不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
是皮带轮配蜗杆吧

网友(点评):
扫街大侠不用亲自操刀吧,,,,,,,

网友:
是不是同步带盘与蜗杆连接,看尺寸配不配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