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销--也谈设计、工艺与”手艺“

楼主(2014-01-31):
新春第一天,向社区各位社友拜年!
社友orc_roll发了篇帖子:再谈小榔头-由此看设计、工艺、“手艺“,中间说到了一点钳工的手艺。跟帖里有觉得言过其实的;也有认为在现在都可以用机加工替代,钳工技艺再好也没有用。
应该是这样吧,机加工的发展,必然使得传统钳工的作用越来越小。不过,不可能每个工厂都拥有所有的机床,很多工程师的设计也从来不考虑加工手段,有的时候就出现尴尬了。
贴一张图片吧。

就这个直径12毫米的小东西,40多年前我当钳工时干过的一个活。用虎钳、什锦锉纯手工,一小时干4件。
图纸标注沟槽夹角90度,槽底直线与轴线夹角45度。
说机加工可以取代钳工手艺的社友请仔细审图,看看如何制作。
当然,如果适当更改设计,应该是容易之极的事情。
按图施工,恐怕就不是了。

--------------------------------
这个工件是个某型号洛氏硬度计的一个零件,用来顶起几个砝码并且不让其转动。有用部位只是顶端的十字棱角,检验时也只用直角样板在端面对一对棱边,其余部分不检验。
40多年前没有三维,图纸所标尺寸在这种有空间变化地方不一定正确。诸位解题时务必注意陷阱。20140131.9:57补充。

网友:
如果让我来做我还是会选择cnc加分度头,调试好之后,要速度和效率的话一个小时可干30来件。祝老师傅马年吉祥,新年快乐!!

网友(点评):
用分度头是一定的。不过,你如何调整,很感兴趣。

网友(点评):
气动回转分度头,气动四分堵头,电磁阀控制分度的。

网友(点评):
CNC数控机床

网友:
将这根工件夹在分度头的三爪上,使工件的轴线处于xz平面内并与x轴成45度,加工的时候铣刀走斜线就可以了(附:年前在做刀具的时候,很多钻头都是40cr和钨钢焊接而成,而这个焊缝多数采用的是90度的v型槽,最早是和钨钢一起都采用线切割加工,后来我那边加工中心空闲了就交给我做了,我也是把轴线倾斜个45度,铣刀前后一刀过,出来的底面和侧面正好是v型槽的两个面,不过需要把刀尖倒个小圆,他们害怕焊接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点评):
三维造型模拟一下如何?

网友(点评):
装夹可否画张示意图,加工定位如何选择,程序编程的加工原点选择在哪里,还有铣刀也有刀尖圆弧半径的,清角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调整方法:
1.棒铣刀也呈45度,用铣刀断面和柱面切削;
2.xyz轴在合适的位置,开主轴,设移动x轴,先用断面接近工件端部,设方向+;
3.刀绕过工件,yz轴原位,再用柱面接近工件的对向,方向-;
4.记下上面的两个x轴位置,二分之一即对中。
5.接触检查用纸,塞尺,红丹,少许切削都可。

网友(点评):
新年好!虽不中,不远矣。方法不错,调整有误差。

网友(点评):
恕我愚钝,看不明白您的表述。不知可否画个简单的示意图稍微阐述解释下,望能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我掉陷阱里了

网友(点评):
如按达到使用要求铣麻烦,滚齿机加工可行,我有小模数滚齿机最少加工齿数为2齿。

网友:
这东西批量的话还是直接模墩快,,,就像制钉机差不多。

网友(点评):
模镦也是种工艺。欢迎参加讨论。

网友:
首先祝老师马年吉祥,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事事顺心,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咱其实干钳工底子薄,就您发的这个东西,让我做,我做不出来,一个是没看过别人做过,二一个自己悟性也不好。
说白了,让我锉个圆弧,锉个圆锥,咱都能锉出来,不仅精度那就差点了。您这东西让我从一个后辈晚生的角度看,可以先划线,然后用锯子锯出个大体形状,然后上锉刀锉。不过这个精度难保证了,这得看手艺的高低。可以说这个东西老师傅做的话,无论是效率和质量都赶得上机加工的,再算算成本就明白工厂不会把这个放到机加工做的。

网友:
还请师傅点拨下后生,这东西如果做的话,应该如何下手,做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哪些地方需要留出修磨砂光余量的,还有如何装夹的。

网友(点评):
钳工做很简单。台虎钳加铜钳口夹工件,用三角锉4次锉出沟槽缺口。然后换用锐边平锉,目测修出棱边,期间或用样板检测。最后还是用平锉,修平沟槽8个平面。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指点,以前看过有师傅用錾子,这个东西您看可以用錾子錾削清根呢?

网友(点评):
还有老师,您不划线锉,不怕锉歪了?仅凭借肉眼观察锉均布的四个沟槽,难以锉到均布的。

网友(点评):
工件很小,划线没什么意思,加工用锉刀也足够了。制作质量当然要靠眼力。

网友:
手机端功能不完善,无法上传刀具轨迹和效果图。存有一些疑点,1 感觉图中的零件与条件截面90度,交线与轴线成45度相冲突。如果零件口是均匀的(目测你这里已经画成了直角),且两面成还是成90的话,那么交线与轴线应该是平行的(这里也是我昨天画三维的时候才看到的,我按条件画出来的是端面外厚里薄而不像图中这么均匀,所以在三维这里有点存疑。至于装夹的角度,可根据三维实体的将一个面至于水平,量此面的矢量与工件的轴线的交角。当然这里还是用cnc加工,如果是立铣加工还要把分度头在水平方向上倾斜个角度,(立铣主要是单向进给),如果手上有合适的刀具在卧铣上加工也很方便,扯得远了…

网友(点评):
已经在首帖补充里说了“陷阱”,指的就是图纸上所标角度有误。机加工也确实如你你方法就可以。

网友(点评):
现在有三维,得到分度头搬动角度很简单。

网友(点评):
不改图纸,卧铣无法加工。

网友(点评):
既然师傅提到卧铣,那我说说卧铣加工的情况。如果刀具允许,卧铣的效率也不低。刀具属于成形铣刀,几个形状是圆柱体,上下表面直接倒斜角45至中位面,原来的圆柱面成了90度的成型面,之前在刀具厂上班有用过。把刀具

网友:
是不是十字棱边要求平直,那样的话槽底直线和轴线就不是45°了

网友(点评):
就是。说到点子了。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不明白,能不能详细跟小弟解释下

网友:
彭老师过年好!看帖来顶一下。

网友:
各位社友马年吉祥!
学习了,又见老前辈发技术贴。这年头老钳工是稀罕了,不能什么都依赖机器装备,基本功还是不能丢啊!!比如电路板里某个元件虚焊了,不见得依赖自动化设备整块电路板来个波峰焊整块自动焊接一次,直接手工焊接来得快速便捷实在。

网友:
老师新年好!大年初一就开始给我们传经授道了!

网友:
老师,在下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您当初如何成功由“钳工”转型到“设计”的,这应该有一个过程吧,您可以说说吗,让晚生拜读下。

网友(点评):
从做专用刀具、工具开始,后来针对车间、工厂需要做专用设备,退休后做感兴趣的各种机械。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既然师傅提到卧铣,那我说说卧铣加工的情况。如果刀具允许,卧铣的效率也不低。刀具属于成形铣刀,几个形状是圆柱体,上下表面直接倒斜角45至中位面,原来的圆柱面成了90度的成型面,之前在刀具厂上班有用过。把刀具夹在分度头上,台起一个45度,工件的中位面和刀具的轴线在一个平面内。加工完之后工件的槽的方向是竖直向上的,槽的交线由刀具的中位面位置加工出来的。如果槽的夹角是120度,那就定制刀具,就是修改前面倒角的角度。如果交线与轴线的角度不是45度,就修改分度头的抬升角度。理论上是用卧铣来加工更为方便,但90度是可以用立铣刀的底面和侧面直接加工出来的特例,当然具体选用哪种加工方法,主要考虑的是零件件数,机床设备和刀具。少量的还可以在工具磨上直接磨出来,前提是有设备和合适的砂轮。小子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指点

网友(点评):
是我点评不够严谨。应当是如果用90°成型刀在卧铣不能加工。

网友(点评):
角度是60°或者90度的高速钢角度片铣刀,外径63,孔径25的一般情况下不用定制。至少在我当工人时用过不少。

网友(点评):
如果定制刀片,在卧铣上做这个工件当然很方便了。

网友(点评):
如首楼的工件,其沟槽夹角不是90°。具体角度大小,计算或作图都可以很方便知道。

网友(点评):
对于卧铣的刀具我也不是很了解,基本上是刀具没有了就直接做刀用。我前面说的都是按照你的条件来讨论加工,而不是图片,图片只是起到参考作用。

网友A:
目测冷月小子要玩脱,毕竟你会打字,不等于你就可以放弃写字的基本功。

网友(点评):
大侠新春好!

网友(点评):
冷月社友愿意、目前也只有他和我在技术上深入讨论。亏得有他,不然大年初一这个帖子就白发了。

网友(点评):
老先生这贴不会白发,毕竟还有过年不玩麻将不打牌只对社区感兴趣的我们。只是在外地,没有绘图软件不能作图就不知道夹角等尺寸,不好具体给出数字,不过还是能定性地谈谈。

网友(点评):
那日看此贴自觉简单,不就是个截切体吗。如果用铣刀关键是要知道那两平面组成的夹角,次决定刀具和切削次数,还有后一刀同前一刀的接刀精度。夹角大于或小于90°刀形也不同,总之,铣加工变刀位和重新装夹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冷月小子要玩脱,毕竟你会打字,不等于你就可以放弃写字的基本功。

这话说的,我知道钳工前辈技术精湛,手有绝活,只是提了一点自己机加的看法和意见。谢兄台已此言告知,我前面确实说的多了,与老前辈面前弄斧,甚是惭愧!

网友(点评):
非常高兴和你继续讨论,譬如如果用立铣刀分度头扳动角度的具体数值、卧铣角度铣刀的角度大小;从设计角度如何看待。

网友(点评):
这个角度还是已三维实体为主,将v槽的两面分别至于xy,yz平面。然后测量两个角度及下刀深度深度和切削的用量即可。

网友(点评):
卧铣铣刀的角度还是以你两槽面的夹角,因为这里用卧铣也是直接成型的。设计的角度,很多设计出的图都是些“烂图”没有给出机加工需要的尺寸和参数,多数还要自己重画取值,所以设计者需要有出色工艺设计能力。对于自

网友:
卧铣铣刀的角度还是以你两槽面的夹角,因为这里用卧铣也是直接成型的。设计的角度,很多设计出的图都是些“烂图”没有给出机加工需要的尺寸和参数,多数还要自己重画取值,所以设计者需要有出色工艺设计能力。对于自己设计的零件,能一样望穿,什么设备,工装,刀具在心底都有数,可随时出图制造。所以,我从校门出来先玩的是机加工

网友B:
要精度的话:
1.四轴CNC+三面刃铣刀
2.三轴CNC+三面刃铣刀+角度头

精度不高直接冷镦。

网友(点评):
专业人士,谢谢参与。希望说出具体调整方法,现在的发言太空洞。

网友:
如果保证槽底直线与轴线45°,那么两个面的夹角是-109.47122063449069136924599933996°。具体加工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如果用卧铣,就需要这样一把角度片铣刀。

网友:
这明明是工具磨干的活,为什么要用铣床?

网友(点评):
工具磨更奢华一点,制作起来同样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精度的话:
1.四轴CNC+三面刃铣刀
2.三轴CNC+三面刃铣刀+角度头

       恕我愚钝,我没觉得这个东西哪里特别难的。也许是那个90度,这个只要做个图(说的轻巧,因为我不会3D,嘿嘿),换算出成型铣刀的角度即可。四轴很容易理解。至于角度头的话,跟四轴其实是类似的。不过一个是工件摆角度,一个是刀具摆角度而已。而且现在的角度头也是可以自动换刀的了,已经适合批量生产了。
       不当之处,还请前辈赐教!

网友(点评):
确实没有什么难。不过,说不难总得给个调整的具体数值吧。

网友(点评):
前辈这么早来回帖让人汗颜,个人能力问题,以现在的技术水平机加工可能没什么难度,但是几十年前的确按前辈说是要什么没什么的年代,纯手工制作确是手艺精湛。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C:
在机械行业有句老话叫“大拿的钳工”,过去缺少设备,工艺手段匮乏,很多的加工需要钳工来完成。伏枥老先生的钳工水平很了得。
现在加工这个件很容易了,可以铣,可以磨。用D63X10槽铣刀改制一把角度铣刀在立铣上就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如果铣刀旋转方向反过来就更好。工件主要受压力,毛刺方向。

网友(点评):
很正确。不过,现在也不是每个工厂都能自己有工具磨床的,不用说半个世纪前了。

网友(点评):
伏枥老先生说的极是,不是每个工厂都有工具磨都可以改制和修磨刀。但现在刀具制造业很多,可以外出定制或改制。 樵薪:铣刀装刀方向不改变也可以实现顺铣或逆铣,走刀方向变一下即可。

网友:
看老师的帖子,总能学习到

网友:
刨床应该也可以干吧!祝老前辈新年快乐!

网友(点评):
从可以切削看,好像也可以。不过刨床切削冲击大,工件装卡和走刀简单,做这样的细小和角度有严格要求的工件不合适。

网友:
哈哈

害怕伏枥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机械行业有句老话叫“大拿的钳工”,过去缺少设备,工艺手段匮乏,很多的加工需要钳工来完成。伏枥老先生 ...

我没弄懂这个角度是怎么算出来的 麻烦你给我讲一下

网友(点评):
高中的立体几何

网友:
回复楼上:
1.作图法,用CAD把图画好后标注尺寸就得到角度尺寸。
2.计算法,过去没有CAD时都是图板手画图,这就要进行相应的三角函数计算得出角度尺寸。

网友(点评):
的确高手,不过用三维软件可能不要计算。哈,只是话说回来,图我都没仔细看。要我做我肯定用三维软件查角度。因为我不会计算

网友(点评):
画法几何的投影变换。

网友(2014-07-04):
线切割加分度头可以加工!

网友(2016-02-23):
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http://a2.qpic.cn/psb?/V10UmEWh1urnv1/qhONAk8*lPBLl7bNy1r.gQIBdfxB06BKTkivdopcF9w!/b/dHIBAAAAAAAA&bo=oQOAAgAAAAADBwI!&rf=viewer_4

网友(2016-06-23):
引用 网友C:
在机械行业有句老话叫“大拿的钳工”,过去缺少设备,工艺手段匮乏,很多的加工需要钳工来完成。伏枥老先生 ...

这个图很形象。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6-10-01):
看来这个多,我发现说加工方法的挺多,可是没有几个说装夹方法的。为什么不做工装,做个正方体中间打个孔放工件,四周打螺丝孔用来锁死,就不用风度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