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钳工划线问题

楼主(2014-01-31):
现在已经加工完成Φ8x4的孔,现在想画出那条与Φ8夹角为30度的中心线。应该怎么划?
注:(加工Φ8x4时没有划线,是用加工中心加工的)。

网友:
用分度头

网友(点评):
这位兄台,如果要划均布孔的话,的确上分度头。但请您再看下楼主的表述,这需要用分度头吗?

网友A:
楼主,您这孔划线的话,就需要划出垂直的两条线,一条线直接可以划一圈划出其厚度线,这个直接划就行了;另一条也方便,直接用个30度三角板,用划针划出端面上(也就是你视图的这个面)与均布孔呈30度角的线,然后划出与这条相接的垂直线;这样你要的线几分钟就划好了。
不过我想知道你这个玩意干嘛用的,算是咱解题者想要获得“报酬”吧,你可以说说吗?同时反馈下最后到底怎么加工这个东西的,有什么与咱们解答者出入的地方,算是咱一个小小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这孔划线的话,就需要划出垂直的两条线,一条线直接可以划一圈划出其厚度线,这个直接划就行了;另 ...

先谢谢你了。这个工件是轴封的一部分,我画的是一个简图。Φ20的孔是通过一个Φ6的孔与Φ50的孔相通的。是用来注液用的。30度是装配用的。
其实现在是用划线的方法在普铣上加工的。现在想用加工中心提高精度和效率,却没有找到保证30度公差的最简单方法。社区的好友建议我用两面一孔的工装定位装夹。现在还没有实践。感谢社区里各位热心好友的帮助。注:(三轴立式加工中心,批量小,但同一类型的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了。这个工件是轴封的一部分,我画的是一个简图。Φ20的孔是通过一个Φ6的孔与Φ50的孔相通的。是 ...

是一面两销定位。

网友:
加工中心要做这个东西。首先解决装夹定位问题,有的时候装夹不方便耽误时间的。

网友A:
还有楼主你说30度公差正负一度,这公差其实也不高啊。仔细看了你的回复,你那活是批量小,同一类型多,可以具体的说说这里的同一类型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楼主你说30度公差正负一度,这公差其实也不高啊。仔细看了你的回复,你那活是批量小,同一类型多,可以 ...

同一类型是指孔的位置相通,只是均布的圆周不同,工件外形和厚度尺寸不同。请问第一条线要怎么划?能说的更详细吗?有没有直接加工的方法?

网友(点评):
随便放在一块钳工平台上,高度尺划一圈厚度线。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让画图的直接量出来横向和纵向距离,按距离画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加工中心做,先打侧面孔,以销定位,再打正面的孔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做,先打侧面孔,以销定位,再打正面的孔很容易。

谢了。

网友:
做个夹具定位可以吗?
做好了的话用带数显的普洗分中大圆然后找小孔的圆心坐标,然后三角函数确定分度园上一个点经过那个点和圆心划线

网友C:
应先干侧面坑,按他位,再干正面的孔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先干侧面坑,按他位,再干正面的孔很容易;

谢了